你认为那种刀片最好?

楼主(2009-10-05):
ISCAR ? SECO? KENNAMETAL、还是山特?

网友A: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引用 网友A:

同意,加工要根据工件材料选择刀片的刃型、涂层和刀片的材质。

网友:
各有优势和特长,没有绝对的。

网友:
同意这个问题问得很傻的举手!

网友:
切断还是伊斯卡最好

网友(2009-11-13):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引用 网友A:

网友:
每个公司都各有长处和短处。

网友(2011-06-08):
那要看,你加工什么件,干什么活,各有个的长处,

网友:
其实,还是特固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