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刀片的制作过程是什么?

楼主(2009-10-05):
就是机加工用的刀片的制作过程

网友:
粉末冶金直接烧制出来的,有些要求高的刀片,烧制完再修磨一下。

网友:
有些涂层刀具是购买毛坯材料,线切割、镀层等等的加工出来的吧

网友:
有些刀片是要精磨的,然后涂层,铝用刀片还需要抛光

网友:
综合一下各位的回答就是你的答案了

网友:
磨粉-混料-模压-烧结-清洗-刃磨-镀层

网友:
不同材质的制作过程应该有所不同。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毛胚是粉末冶金得到的。然后清洗,然后用双端面磨床磨两个面,然后按厚度分组,然后用周边磨刃磨,分组包装就卖了。

网友(2009-12-02):
粉末>>>压制毛坯>>>烧结>>>刃磨(外形尺寸/成型曲线等)>>>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