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铣面有波纹

楼主(2009-10-05):
150乘100的平面  立加 动柱式  精铣表面有半圆弧的波纹 一圈一圈的  眼睛能看出来  有手感 请教原因

网友:
可能是刀盘有间隙,先排除间隙了.

网友:
1.刀盘不平,2.工件是否夹紧?

网友:
震动!刚性不够或转速选择不对或刀具选择错误

网友:
刀盘钢性不好或背刀量过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单齿切削且刀片太过尖锐

楼主:
谢谢回答  此机床为线轨 把同样刀具同样切削参数挪到另外一台硬轨机床上 加工精度很好 而且夹具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主轴有跳动。。。

网友:
主要是工件没夹紧,有震动

网友:
机床导轨刚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