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效率管切断的办法。。。

楼主(2009-10-05):
最近来了一批活。。。。。

     把外圆14mm ,壁厚1.5mm的管子,切成15mm长,和4mm长两种。。

材料就是普通的A3钢。。。。。。

请问8小时1班,如何达到8000件?

设备:

工装:

刀具:

楼主:
可不可以,在仪表的主轴上,装夹一个锯片,然后在刀架上做一个管子的工装夹具??

网友:
楼主有些什么设备呀

网友:
很简单的但是要买设备一个人一个班8小时可以干9000件以上

网友:
3.6秒一件,我关注

楼主:
很简单的但是要买设备一个人一个班8小时可以干9000件以上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设备?

网友:
我看还是找多点人吧

网友:
期待看到结果;;;;;;;

网友:
1、仪表车主轴改肯定可行,但前提是把钢管割成0.5~1米长段切割,夹紧时用气动压紧,效率绝对上不了3.6秒!最多在十秒左右,单班2000支左右,设备成本4000元左右
2、采用带加长导向的数控仪表可实现单管自动切割,一个人可管理多台设备,只需换换管子就行,单机单班在3000支左右,设备成本40000左右一台
3、真想达到效率,最理想的标准设备还是用圆锯式割断机,用丰和的,锯片直径在400的那种,加切削液,切割时并排放置4~10根,可做工装解决。只需一个人操作。以每次切割五根计算,切割一次在十秒左右,平均每根2秒,1小时1500根计算好了,每班12000根!设备成本50000元,钨钢锯片1000元一张,可重复修磨的

以上我所说的设备都是标准设备,采购便利用途广泛。
个人认为如果仅需切断必先从切割机考虑。量大它有绝对优势,而且通用性好!
当然如产品量少限于设备成本还是用仪表车改装吧

楼主:
1、仪表车主轴改肯定可行,但前提是把钢管割成0.5~1米长段切割,夹紧时用气动压紧,效率绝对上不了3.6秒!最多在十秒左右,单班2000支左右,设备成本4000元左右
2、采用带加长导向的数控仪表可实现单管自动切割,一 ...
引用 网友B:

老大太精彩了。。

由于投资成本,先来4台仪表起步吧。。。。。。。这样风险小点。。。。。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其实我很奇怪你为何在主轴上加装锯片?
完全可以用白钢刀片夹在拖板上切割嘛,
工装仅需一个弹簧夹头就可,
效率基本相同,
而且操作再习惯。

晕死,是15mm!
用这种方法在上述的工艺上完全能实现单班5000~10000件!
重点是同时切割3~5段!!!
你在拖板上搞个台阶式切割!!!

小台车轴承圈下料的工艺而矣,
也可直接购专用设备,一万不到吧,单机效率10000件/班,一人管2~4台

网友:
如果能用剪切式切断哪才是高效率管切断。

网友:
如果采购专机单机12500件/班以上,6米长管材不需要切断直接装夹就可加工,一个人可以管3~4台机,工件长度可以控制住+-0.15以内。

网友:
可以做个专用切断设备,不过就一批活,可能划不来

楼主:
其实我很奇怪你为何在主轴上加装锯片?
完全可以用白钢刀片夹在拖板上切割嘛,
工装仅需一个弹簧夹头就可,
效率基本相同,
而且操作再习惯。

晕死,是15mm!
用这种方法在上述的工艺上完全能实现单班5000~1 ...
引用 网友B:

用锯片是考虑到,锯片比白钢刀薄,不需要刃磨,晚班可以放心的让妇女工作。

您可不可以具体说下,怎么用白钢到切3~5个件??

   小弟,刚刚入行。。。还请多指教。。

网友:
用1mm宽的白钢片中间加15的垫片然后再1mm宽的白钢片中间加15的垫片然后再1mm宽的白钢片
左右各加夹紧块
如并排可行就用并排,
不行就用台阶式,
多试验几次可得到最理想值。

小弟,此类问题我既然已讲到用“同时切割3~5段!!!
你在拖板上搞个台阶式切割!!!”
剩下的你应该学会自己搞定,
要讲得太白就没意思了。。。

网友:
回 楼上
1、换刀时间如何计算?
2、薄壁件伸出多了加工会震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这是切割壁厚仅1.5mm的管子,伸出长度才5mm就差不多了,刚性足矣
换刀时间?刀具用白钢刀片,就磨下刃口即可,在批量生产中一小时磨个一次差不多了,一天磨个一次不过五分钟,时间肯定足矣,而且算效率时我本身每小时的工件量就是单件时间的七折计算

网友:
纯粹干这个,成本高了点把
,就切割啊.

网友:
这样,对于平行度要求高的产品,或成本节约来说,不一定划算呀,呵呵

网友:
台阶式,几片车刀的伸出量依次减少2mm,即为台阶式。装3个刀片,一次进刀可以车3段。
并排式肯定不行,必须台阶式。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指点,我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
要看加工的总量,再确定加工方案,因为投资成本是要分摊到每件工件成本上的。

网友:
没有人说用线切割吗????????

网友:
用全制动切管机,25000RMB

网友:
仪表车足以完成!!
但,楼上几位没有考虑到切口处孔几孔外的毛刺问题么??

网友:
呵呵 经典..........又学习了不少

网友:
很简单的但是要买设备一个人一个班8小时可以干9000件以上
引用 网友A:

是可行的,只是不知楼主的量是有多少,量少便无谓重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