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rc22~28,打7mm,孔深100...

楼主(2009-10-05):
材料40cr 调质 hrc22~28,  棒料,需要点同心。

特大批量打孔,8小时班1000件。 7mm孔,深100mm

请问用什么钻头 设备?

网友:
你还是把图纸发上来吧。粗算每分钟至少2根,还不包括准备工时。

楼主:
你还是把图纸发上来吧。粗算每分钟至少2根,还不包括准备工时。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自动的设备,钻头要耐用,不要经常去磨。。。

就是一支20mm的棒料,我们只负责100mm长孔。。。。。。

网友:
用枪钻吧,不过二楼算的这个每分钟2根的话,即使用上自动上下料,还是有点困难啊,不过多主轴的枪钻也是可以的。

不知道你这个7MM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光洁度,公差,如果有要求的话,看来只能用枪钻了。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以设计专用设备,多搞几个动力头一起钻。
小弟暂时想不出别的方法。

楼主:
可以多几台自动设备。。。。。。

我们目前自己用仪表改了,自动进退的钻床,但是 钻头 选择出了麻烦。。。。

今天买了1支,抛物线的钻头,感觉比普通加长麻花钻没好用多少。。。。

还是需要钻头,进进退退的排屑。。。。。

这个长孔是穿电线的,没什么精度要求,只要保证壁厚比较均匀就行,不要打偏了。。。。

网友:
实在不行,外包好了

楼主:
0.1元,有人能做下来吗???

我目前的花费按 单件工资 0.08

                             电费 0.01

                            钻头   0.02

感觉效率还是太低,如果有人能0.1坐下来,也好啊。
最好是天津的。

网友:
榨得太干净了,我是外行

楼主:
我也没办法。。。。。。。

网友:
楼主是要考虑外加工,还是要考虑买机床?先发个图片给楼主看看吧!

其中有一款机型PW3535-8D机型倒是蛮适合楼主你们的,一次可以打8根工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电话13914088878

网友:
4轴枪钻,节拍可以达到。不知道加工要求,没办法判断枪钻是否能达到要求。
0.1圆一件对枪钻外协而言太低了,这个价格估计没人愿意做。

网友:
见过低的,没见过如此低的.人才呀.

网友:
招标呀,说不定0.01元也有人做。

楼主:
这个东东太贵了。。。。。

这个孔,用这个加工有点浪费了。。。。。

不要光洁度,几乎不要尺寸精度,就要打的同心些。。。。。。

网友:
楼主工件是钻头装在主轴上?
拖板加了液压气压推动夹紧机构?
我看你的工件有点像我这边的,
是浙江新昌的?
如是的话我可以帮你过来看看

楼主:
楼主工件是钻头装在主轴上?
拖板加了液压气压推动夹紧机构?
我看你的工件有点像我这边的,
是浙江新昌的?
如是的话我可以帮你过来看看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津的,工件的确装在主轴上。。。。。。。拖板上装了一个自己做的 山寨步进数控系统。。

网友:
我说的是钻头装在主轴上?你答工件装主轴!!!
考虑一下主轴上装单排四轴联轴器,向轴联器厂家拿方案

网友:
看看图纸吧!
不就是一个穿电线的吗?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型材,
楼主每班1000件量应该不少,
可去厂家问一下能否定制型材

网友:
就是啊,先下料,采用合适的装夹方式,一次多根料,高速合金钻头,可以完成.

楼主:
主要是不是通孔,是盲孔,再孔末端,打斜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