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齿机操作

楼主(2009-10-05):
小弟最近弄了台二手的滚齿机,是三菱重工的GH200,机器比较古老,是84年产的。找了很多地方,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挂轮调配以及该机器定数方面的资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照了几张图片

网友:
最好能把机床的正面床身布局图传一份上来.从按钮板上看,该机床有切向进给,顺逆铣.手动时.工作台快速进退,刀架快速上下.工件夹紧与松开.必须把正面床身布局图传上来以及刀架工作台旁边相关的行程开关一定要能看得清楚.只样才好帮你哦.

网友:
此滚齿机最大加工工件直径是200mm,最大加工模数是4mm.

网友:
机床有点老,应该好用,就是配件不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