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螺杆膨胀动力机的吗?

楼主(2009-10-05):
螺杆膨胀动力机能不能在高温下工作?

网友:
才疏学浅 ,么听过。

网友(2009-11-10):
在250度以下工作,可用低温低压蒸汽发电.

网友:
goole了一下
螺杆膨胀动力机由两根相互啮合的阴、阳螺旋转子、外壳、轴承、进气道和排气道,以及两对浮动式双向机械密封装置构成。其原理是以吸收工业企业所排放的余热、废热、废热气等发电,达到环保、节能减排及提供廉价电力的目标,其崭新的科技和独特的设计理念有效的将生产过程中浪费或排放的余热、废热,通过高科技的处理过程而产生电能、动能以驱动发电机或其他动力设备,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它是回收和高效利用工业余热等低品位热源的动力机,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无大修、耐用、内效率达65%~80% ,可直接将锅炉的连排水、高盐地热水、除氧器的余热废热或者各种差压的热源能量转换为动力,是国际上唯一能同时适用各种热源介质的高科技节能环保型动力机。
工作原理:
参见图,蒸汽、热液或汽液两相流体先进入机内螺杆齿槽 A ,推动螺杆转动,随着螺杆转动,齿槽 A 旋转到 B 、 C 、 D 逐渐加长,容积增大,流体降压降温膨胀(或闪蒸)做功,最后从齿槽 E 排出,供生产用热或循环再加热做功。
功率从主轴阳螺杆输出,亦可通过同步齿轮从阴螺杆输出,驱动风机、压缩机、水泵或驱动发电机发电。
应用范围
■ 工业锅炉饱和蒸汽(热水)压差发电;            ■ 利用锅炉连续排污回收动力;
■ 减温减压阀节流损失回收动力或发电;            ■ 大功率发电厂除氧器排空蒸汽作功发电;
■ 水泥窑烟气余热回收动力或发电;                    ■ 内燃机废气余热回收动力或发电;
■ 石油化工工艺过程热作功发电;                        ■ 钢厂高炉冷却汽化热回收动力或发电;
■ 垃圾焚烧炉蒸汽(热水)发电;                        ■ 商场、宾馆、居民小区热电冷联产联供;
■ 地热、太阳能发电;                                            ■ 发电厂热力系统补充,利用富余抽、排汽热电联产;
技术特点
■ 适用:过热蒸汽、饱和蒸汽、汽水两相、热液热水、石油化工物品蒸汽等。
■ 结构简单,转速可调,运转平稳、振动小、噪声低。
■ 为容积式工作原理动力机,机组效率高。
■ 除轴承密封外,无其他磨损部件;机组寿命长,维修费用低,安全可靠性高。
■ 允许单机或并网运行,起动力矩大,能直接拖动风机、水泵或压缩机,当带动发电机时能承受较大的冲击电负荷。
■ 对于工业锅炉蒸汽或工厂热水品质要求不高,因为螺杆与螺杆、螺杆与机壳的相对运动能限制污垢的生长,具有除垢 自洁能力,未能除去的剩余污垢可起到减少间隙的作用,减少泄漏损失,提高机组效率。
■是小型汽轮机的替代产品,可 广泛应用于工业余热、余压动力回收及地热太阳能等能源。
■ 采用微机电液调速保安装置,机组起动及带负荷操作简单,可实现全自动无人职守。
■ 设备本体,体积小、重量轻,安装简单方便,工程量小。
热源范围
  · 直接驱动螺杆膨胀动力机的热源应用范围如下:
    蒸汽参数: 0.15MPa - 3.0MPa ,温度 <300 ℃
    热水参数:压力 0.8MPa 以上的热水,温度 >170 ℃
  · 间接应用的热源范围如下:
    蒸汽参数:压力 <0.1MPa 以下的各种蒸汽 ――双循环发电
    热水参数:压力 <0.8MPa 以下,温度 >65 ℃ 的热水 ――双循环发电
    烟气参数:温度 >200 ℃ 的各种烟气 ――配余热锅炉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