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活塞---请教

楼主(2009-10-06):
大部分柴油机活塞上的燃烧室均为"ω"型,如图:
这种燃烧室的容积是不是随厂家的不同而大小不同,还是都是一样的?
我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各位有谁给个准确答案?
我知道YC6112的是V=56.6cm3

网友:
是由燃烧模型决定的,燃烧模型不同,结构与形状不同,这要看是世界哪个燃烧实验室的模型了,

燃烧模型与转速、油品、平均有效压力、活塞行程、所追求的效率i都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修改发动机压缩比重新计算时需要,那朝柴、潍柴、锡柴等这些公司的柴油机活塞用的是哪个燃烧实验室的模型?
他们活塞上的燃烧室容积是多少?相差大吗?

网友:
我国的柴油机燃烧模型比较复杂,早年是仿制过来的,没有什么严格的数据支撑,测绘以后试制参数与洋人原品差不多就可以了,

后来引进的系列,洋人带燃烧模型来,技术扩散以后仿制的,也没有严格数据支撑,

现在,也有购买洋人的燃烧模型的,也有自己摸索的,

你重新修改压缩比以后,理论上说就要用新的燃烧模型了。先是理论计算,设计模型机以后,用高速摄像系统看火焰的实体状态,再测功率与效率,最后谈匹配等问题,

不知道你是玩什么的? 假如你搞毕业设计,随便凑合一下,应付一下你导师就可以了,反正你导师也没时间看这些东西,

但你要是搞实体机,就只能再玩新模型了,有实验设备就按我说的玩一遍,玩成基本要2年,
没有实验设备,就只能买现成的新模型了,你老板也没有权利要求你在没条件的时候玩高技术,
再不行,就只能找一个和你工况最接近的机器仿制了,但仿制的结果是你依然什么都不知道,而产品一定比‘本尊’差5%以上,
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点,

网友(2009-11-19):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哦!书到用时方恨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我也是搞这个的,但不得不佩服前辈的博学。

网友(2014-10-15):
好精妙啊,不懂

网友:
主要是根据机型的压缩比决定燃烧室的大小。其W形状可以更有效促进燃烧,和燃烧后气流的走向。

网友(2016-03-07):
也有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