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法兰克 0i-tc 如何消除438报警

楼主(2009-10-06):
求教各位大大以下报警怎么解决?
此数控车床为进口车床 无限位释放
正常过行程可以复位或重起设备,然后手动移动 X Z 轴 可以消除报警
501 过行程 :- X
438 X轴TNV, ABNORMAL CURRENT
1)SVM :the motor current is too high
 2)α series:the motor current is too high
3) β series:the motor current is too high

网友:
只有老系统才会用到限位释放。
新系统各轴的正负限位信号是分开的,不需要限位释放了,比如正限位了,直接往负就能移出来,按复位解除报警,如不解除则不能往正移动。
501是软限位,检查相关软限位参数和实际轴位置。
438是过流报警,如果一直报警那硬件有故障,如果重新上电,报警消失,此时到伺服监控画面,移动轴,看电流的百分数,假如过大报警则可能机械有卡死的地方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2012-12-17):
电机电流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