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EE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06):
我们的工厂刚刚推行精益生产不久,生产线是由单台的金切设备组成的,关于OEE的计算方法想请教各位,是不是需要计算出这条生产线所有设备的OEE,再选择出OEE最低的一台来进行分析和改进呢?OEE最低的一台,是不是就代表了这条生产线的OEE了呢?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1、如果是单台机台做OEE是没有意义的。
2、是要计算出这条生产线所有设备的OEE,然后每个月要进行统计要对生产线最底的那台要分析。
3、最底的那台机子就是瓶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10-03-16):
现在在一家欧美企业,也是将OEE,个人觉得OEE的结算不是很高,还是比较喜欢日本的设备稼动率的提高,比较的简单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