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做螺纹实样扫描切除时,螺纹如何收尾?

楼主(2009-10-06):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做SW锥螺纹扫描切除时罗纹的收尾怎样才能和实际加工的情况是一样的呢?
4 R( n' N; z/ t                    我是新手请各位赐教。

网友:
先搜索下吧,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

楼主(2011-06-24):
锥度螺纹收尾还是不懂!纠结中............

网友:
学习学习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

网友:
看看这张,是不是和加工一样。

网友:
装饰螺纹线可以完成或者扫描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