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外圆---求教

楼主(2009-10-06):
数控车外圆时,倒切圆,圆弧终点有刀痕,车直线就又好了,直线和圆弧本应该相切的,但加工出来后发现并没有相切,这是为什么呢?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
在交点处有接刀痕 没法去掉 烦

网友:
程序上设计是相切的,但是考虑材料受力变形和床身受力变形(让刀)了吗

楼主:
不懂 ,以前做的都正常,没有这样的为题 ,

网友:
会不会是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这方面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可能的 刀具补偿问题

网友:
是刀具补尝问题,取消试下吧

网友:
可能是刀尖圆弧半径有问题吧,换一把刀试试看

网友:
你的是什么系统?看看编程有没出错?

网友:
你把那段程序发来看看有问题没`!!!
或者刀具刀尖有没有坏```

网友(2009-11-29):
刀补没设好吧!

网友:
切点是否正确

网友:
在程序正常的情况下  可能是车床的问题 当XZ轴同动的时候力不够 就会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多加工1刀
流个20丝来精加工

网友:
应该是刀具半径补偿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两点问题:
1.刀补
2.刀具切入切出点没选择好

网友:
没有用半径补偿的话,圆弧要算上刀尖半径的,可以试着圆角和外圆连在一起加工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床反向间隙补尝的参数没调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刀具磨损出的问题!

网友(2009-12-30):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车间工人发现后,很久没人能解决,最后我打百分表发现了故障的原因,是溜板的间隙,但不清楚是轴承还是螺母。解决方法我一时忘了,好象是增加一段多余的程序来满足间隙补偿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机床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