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09-10-06):
  .各位大虾帮忙看下。这个怎么加工,要求成本底。是批量生产。都要用什么设备,并每工序加工成本多少。

网友:
里面是3个零件还是一个零件,没看明白

网友:
一个零件,用数控车和走芯机床都可以加工

网友:
粗糙度都没有标注,
怎么给你加工!

网友:
C620车床+外圆磨床即可加工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若外圆精度不要求太高的话,车床即可!

网友:
我是虾仔 呵呵 请别的师傅看看

网友:
直接外包给我做好了,呵呵

网友:
还是进口走芯机加工效率高,产品一致性好!请问什么材质?加工数量多少?有意者请jolly@norkin.cc  13805876457联系张先生。

网友:
车床 即可 啊 。。。就是 有些麻烦 锥度 太多 。。。

网友:
老大,你这图中有许多问题,哪有主单位精度高于公差精度的(总长)。再说了,这样的设计加工成本也太高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