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楼主(2009-10-06):
大家好,小弟有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有没有这种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能在几毫秒内转动一个特定的角度(比如60度),然后马上停止。它还能向反方向做同样的运动。

如果输出是直线运动的话,那么它能够同样在几毫秒内位移一个特定的距离(比如3MM)然后马上停止。同样的,向反方向能产生同样的运动。

本人对电机不是很了解,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mr.mist 网友好!
.
用“PLC.+.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
完成你的任务,轻而一举。
沿着这条路,着手准备吧。
.
syw . 091007---04.45

楼主:
谢谢syw。

不过 小弟对PLC是一点不懂。。。要是有一买来就能用的电机是最好了。。有哪位能推荐几个厂商?

再次感谢!

网友:
任何设备都有旋转运动惯量,如要实现如此快速的启动和停止,应该是基本上不可能!
其实您可以按照您的负载和电机本身的估算惯量,然后计算一下在如此短的启动(增速)和停止(减速)
过程,按动能的增加和消耗,其功率是多少?
应该是一个蛮恐怖的数字。

网友(2009-12-08):
惯量小启停性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