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设计,如何计算所需铜线的线径大小?

楼主(2009-10-07):
我要设计一款电磁铁,请问如何计算所需铜线的线径大小,谢谢!!!

网友(2009-12-22):
太笼统了,无法回答

网友:
确是太笼统了,电磁力、电源、绝缘等级、结构尺寸等要求都没有。

网友(2010-03-02):
使用電壓,磁力,使用頻率等都需要提供

网友(2010-10-14):
S=N*I*ρ*L平/U,以上公式化中S为导线截面积,N为匝数,I为电流,ρ为材料电阻率,L平为线圈平均每匝长,U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