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监控单元---请教

楼主(2009-10-07):
大家好!我船的柴油机上用的监控单元是江苏海恩达通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型号是
YX211-Ⅲ。这个报警单元只有四个输入信号即转速,水温,机油压力,机油温度。输出信号有紧急停车和驾驶台连接的远程显示单元。他们说以前报警的时候有声音,而且报警的那一项显示的数字会闪烁。现在只有闪烁没有声音。我昨天把这个单元全部拆开了没有发现蜂鸣器之类的东西。我把远程的显示单元也拔掉了,还是没有声音。有外接报警的端子,在报警时我量它的电压不是很稳定,从0.3到24之间来回波动,不过时间很短的,我感觉像是脉冲信号。我很迷茫,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在网上看了那个图片,在控制面板上,最下端一排有3个按钮,中间那个是“消音/计时”,是不是被人按了之后消音了?

楼主:
首先感谢您给的建议。在报警时里面的继电器是有动作的,在按“消音/计时”后,里面的继电器就没动作啦,但是还能闪烁。正常时有声音和闪烁。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个网站上看到这个产品的?谢谢!

网友:
http中间无空格://中间无空格jm.info.net.cn/06/nt1/ha/3/1.htm,这里看到的。
你仔细看看,也许那个按钮是空心的,也许按钮里面就是扬声器。也要看看与它相连的设备。

楼主:
经过咨询厂家技术人员,得出结论:内部没有蜂鸣器,需要外接。

网友:
其实我们都笨蛋了,你既然知道那个继电器会动作,跟着继电器找线不就结了?如果输出触点接到最后是空的,就是没有蜂鸣器了。看来厂家把这个当做是延伸报警了。

楼主:
呵呵,是的。当时我拆了,只注意了去报警灯的连线,忘了注意这个东西啦。真是恍然大悟呀。看来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