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平面的轮廓度与平面度在测量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9-10-07):
请教:
     恼火啊!一个大平面,我的理解是有了距离公差,再加上平面度的要求应该就足够了,通常情况下轮廓度一般用来控制曲线或曲面的吧;现在老外将平面的距离尺寸标注为参考尺寸,用带基准的轮廓度去要求,另外还有平面度要求。
     但经过三坐标测量后,轮廓度的测量值比平面度的数值大的多。

      带了基准的轮廓度就是位置公差了吗?能不能这样理解{(理论尺寸13)profile 0.1[对基准A] 这个轮廓度的要求是不是就等同于距离控制尺寸13+/-0.05[对基准A]  }

      总感觉平面的轮廓度和平面度是用来控制形状的,它们理论上应该是等同的,为什么测量结果出来后。轮廓度的数值比平面度大呢?

网友:
没侧过轮廓度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平面度从图面意义理解它是个单独形体,但是加工平面的轮廓度是相对于基准位置的轮廓形状

网友:
方框里面的尺寸是“理论尺寸”,不是什么“参考尺寸”。
有基准的轮廓度是位置公差,这是对的,所以楼主控制13+/-0.05也是对的。
没有基准的轮廓度是形状公差,反之为位置公差。形状和位置公差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不存在谁大谁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如图
在xy坐标系中,理论面是与x轴平行的.但实际工件测量出来后可能是倾斜的,(有可能是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坐标系的问题)

对于倾斜的实际面来说
平面度很好
如果不需要坐标系的轮廓度数值应该比较小
如果是需要坐标系的轮廓度数值就可能比较大

网友:
理解了   分析的很具体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再次听到位置公差和形状公差没关系的答复,呵呵,在学校的时候也问过老师同样的问题。当时看到手册上将轮廓度归类为形状公差,所以犯糊涂了!
    对大平面标注成轮廓度去控制距离尺寸的大小,有那个必要吗?标注成轮廓度,如果在生产现场不给距离值的话,超差时员工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现在担心,是不轮廓度测量比单纯测量距离更严格?

网友:
单纯测量距离,我们做检具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尴尬:以你们的发动机缸体顶面到底面距离为例,现场检具往往只测量某一个点或者几个点(一般很有限的数量),被测面的形状误差以及对底面的平行度误差都可能造成检具测量结果和三坐标不一致的情况。
是不是轮廓度测量比单纯测量距离更严格?这个提法似乎有问题。是否更严格不取决与测量内容,要看公差。“老外将平面的距离尺寸标注为参考尺寸,用带基准的轮廓度去要求,另外还有平面度要求”,实际上带基准的轮廓度间接指定了距离、平行度、平面度三个公差产生的综合效果,哪个测量结果大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我对这几点理解不是很透彻......

网友(2010-09-13):
四楼正解,现在老外为了设计方便,很多外国人把轮廓度标柱替代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

网友:
4楼是正解。受教了。。

网友:
轮廓度   有了基准  但让就是 位置度 公差了
    你说的没错 就是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