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问题求助,高人请进~

楼主(2009-10-07):
我厂的内齿圈产品经过清洗机清洗,清洗液留在产品上,等自然干掉后,会留下一些痕迹。
这种痕迹在经过热处理后,变成了红色的花斑。
请问清洗机清洗时,如何让清洗液干后不会有痕迹留在产品上~
请高人指点哦,谢谢

网友:
清洗了你想清洗的油污等,但是没有清洗干净为了清洗油污而在清洗液中的添加剂。最笨的办法,清洗油污以后使用热清水再将工件清洗2遍,3遍,4遍。。。。。,自然就没有了。

其实,可以看看你选用的清洗机的功能是不是缺失,就是漂洗能力是不是够,看你漂洗的清水是8年更换一次还是8小时更换一次。看看你选用的清洗剂是否足够的水溶性,从而在漂洗的时候可以完全消失。

网友(2010-03-04):
现在使用的水基金属清洗液都是水溶性的
清洗完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压缩空气吹干

网友(2018-04-12):
清洗剂残留- - 从这方面找原因,我们有无残留清洗剂,不告诉你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