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用单片机做的电子琴

楼主(2009-10-07):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的电子琴,比较简单,用了一个功放,自己做了个矩阵键盘
单片机应该用892051,这里89c51,有点浪费

程序:
ORG 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LJMP TIME1
ORG 30H
START:MOV TMOD,#10H
      MOV IE,#88H
KEY:SETB F0
    CLR EA
CLR TR1
    MOV P1,#0F0H
KEY1:MOV A,P1
PL A
NL A,#0F0H
Z KEY
LR F0
L1: LCALL SKEY
LR EA
  CLR TR1
  JB F0,KEY
MOV 22H,A
   ADD A,22H
   MOV R3,A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TH1,A
   MOV 21H,A
   MOV A,R3
   INC A
   MOVC A,@A+DPTR
   MOV TL1,A
   MOV 20H,A
      SETB EA
   SETB TR1
L2:CALL SKEY
   SETB EA
   SETB TR1
   JB F0,KEY
   LJMP L2
SKEY:MOV A,#00
     MOV R0,A
OV R1,A
  MOV R3,#0FEH
SKEY2:MOV A,R3
      MOV P1,A
   NOP
   NOP
   NOP
   MOV A,P1
   MOV R1,A
      CPL A
   ANL A,#0F0H
S123:JNZ SKEY3
ETB F0
     INC R0
ETB C
OV A,R3
LC A
OV R3,A
  MOV A,R0
  CJNE A,#04H,SKEY2
EKEY:RET
SKEY3:CLR F0
      MOV A,R1
      JNB ACC.4,SKEY5
   JNB ACC.5,SKEY6
   JNB ACC.6,SKEY7
   JNB ACC.7,SKEY8
   AJMP EKEY
SKEY5:MOV A,#00H
      MOV R2,A
   AJMP DKEY
SKEY6:MOV A,#01H
      MOV R2,A
   AJMP DKEY
SKEY7:MOV A,#02H
     MOV R2,A
  AJMP DKEY
SKEY8:MOV A,#03H
      MOV R2,A
   AJMP DKEY
DKEY:MOV A,R0
     ACALL DECODE
  AJMP EKEY
DECODE:MOV A,R0
       MOV B,#04H
    MUL AB
    ADD A,R2
    RET
TIME1:   PUSH ACC
      PUSH PSW
   CPL P2.4
   MOV TL1,20H
   MOV TH1,21H
   POP PSW
   POP ACC
   RETI
TABLE1:  DW 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64777
       DW 64820,64898,64968,65030,65058,65110,65157,65178
END

网友:
jili1986729 网友好!
.
进入任何一门“陌生”的知识领域,选准正确的路径由为重要,会使你少走弯路。
.
汇编语言,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由机器码走向高级语言的过程中的一个
过渡语言,当出现了能做底层操作的高级语言的C语言后,汇编语言就应该从高校的
教材中清除出去,以免浪费学生的精力,以提高学时的有效性。
.
我国高校教材的更新存在着滞后现象,做为学生应该学会取舍。
对此,我能给出如下建议:
.
1、学单片机应该改用C语言,而抛弃汇编。
2、应该尽可能的设计出一套自己专用的万能板,以应对“所有的项目”。
3、一定要在画专业的PCB电路板方面下足功夫。
4、……
.
syw  091008---06.51

网友:
现在用C语言的比较多

网友:
嗯 不错 其实不应该叫电子琴  这个离电子琴远啦  不过能自己动手做东西还是很好的

楼主:
恩,谢谢提醒。
因为在学校里学的是汇编。
现在正在学习C语言,感觉C有它的好处,但有时汇编语言也有优势

网友:
造车总工
现在的C语言支持底层编程,能大体说说优势吗?我有10多年没用过汇编了,记得96年用C编了段程序,用工具转换成低汇编,程序量太大了,而直接用汇编编程,短短的几行就可以,不知道现在支持底层编程的C这方面改进的怎么样了,多年没接触单片机,以为大家还都在用汇编呢

网友:
在学校时摸索的用用也挺好

网友:
对于很多低端的单片机,还是用汇编比较多,因为考虑到汇编可以更加精简,可以节省很多程序空间,这对于低成本的单片机来说尤为重要。原因很简单,你如果程序量太大,就只好选用程序空间更多,也更贵的单片机来做。像义隆,中翰等单片机都是用汇编的多。
不过,现在的趋势上,单片机的程序空间越来越大 ,成本越来越低,用C成为了大势所趋。

网友(2010-01-12):
jili1986729 网友好!
.
进入任何一门“陌生”的知识领域,选准正确的路径由为重要,会使你少走弯路。
.
汇编语言,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由机器码走向高级语言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语言,当出现了能做底层操作的高级语言的C语言后,汇编语言就应该从高校的
教材中清除出去,以免浪费学生的精力,以提高学时的有效性。
我国高校教材的更新存在着滞后现象,做为学生应该学会取舍。
对此,我能给出如下建议:

1、学单片机应该改用C语言,而抛弃汇编。
2、应该尽可能的设计出一套自己专用的万能板,以应对“所有的项目”。
3、一定要在画专业的PCB电路板方面下足功夫。
4、……
引用 网友A:

syw开门造车 兄的话真是有深度,也讲得很对,
我认为还要锁定好是学什么

片机,AVR?或其它。
问题是,电路不懂的话,应该从哪里下功夫?

网友:
楼主的单片机学的真好   羡慕死我了    上学那会老师讲单片机硬是听不懂

网友:
比较简单   不过手工制作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