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材加工圆形零件下料问题

楼主(2009-10-07):
各位同行:

       有些盘状零件需要选择板材来加工。在制坯的时候,很大的一张
钢板需要下成很多圆形坯件。比较板材较薄的时候可以用冲裁落料制坯,但是板厚较厚的时候比较麻烦,有哪些方法下料效率又高,成本又相对较低?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可以用火焰切割或等离子切割!

网友:
板厚较厚批量较大的时候做套锻模

网友:
我们公司用火焰切割碳钢,等离子切割不锈钢

网友:
用常用的火焰切割机  或者等离子切割机  激光也可以且24以内厚的

网友(2011-07-15):
我们是这样做的 12mm以下一般用等离子 大于等于16mm用火焰切割(不锈钢用等离子),用CAM套料编程

网友(点评):
薄板用激光切割,免加工

网友:
用CAM套料编程,气割

网友:
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