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电脑,要求能用UG和PROE

楼主(2009-10-07):
我想买电脑,要求能用UG和PROE。大家有懂的在配置方面给点建议!要求运行流畅,价格不能太高,4000左右台式机,谢谢!

网友:
英特尔双核EXXX+2G内存+ATI 4XXX系列独显+7200转硬盘+windowsXP。如果用windows7就把内存换成4G。

网友:
四千块买台式机!连笔记本都能买个不错的!!

网友:
独显主流配置,显示器选22的,自己配的话3500元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
4000多买个T4200的独显的本就可以,2G内存,一般建模足够了!

运动仿真的话,4000多的台式机也快不了太多,主要是CPU了!

网友:
4000的台式机已经很不错了,独显是最重要的了

网友:
内存要至少2G,不然模型大点的话会有麻烦,尤其是做运动分析的时候。当然独显也是必要的,我一同学显卡有问题经常一旋转模型就黑屏

网友:
PRO/E对CPU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2010-01-19):
我05年买的台式机,花了4000,现在照样用!笔记本就是没有台式机好!

备注:内存512.显卡集成

网友:
要内存和显卡好一点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