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的震动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9-10-07):
一般来说,SKF轴承中的滚动轴承本身不产生噪音。通常感觉到的“轴承噪音”事实上是SKF轴承直接或间接地与周围结构产生振动的声音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噪音问题可被视为涉及到整个轴承应用的振动问题。因加载滚动体数量变化而产生的激振当一个径向负荷加载于某个轴承时,其承载负荷的滚动体数量在运行中会稍有变化,即:2-3-2-3....这引起了负荷方向的偏移。由此产生的振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可通过轴向预加载来减轻,加载于所有滚动体(不适用于SKF轴承中的圆柱滚子轴承)。
  部件的波度在轴承圈与轴承座或传动轴之间密配合的情况下,轴承圈有可能与相邻部件的外形相配合而变形。如果出现变形,在运行中便可能产生振动。因此,把轴承座和传动轴进行机加工到所需的公差很重要。
  局部损坏由于操作或安装错误,小部分轴承滚道和滚动体可能会受损。在运行中,滚过受损的轴承部件会产生一特定的振动频率。振动频率分析可识别出受损的轴承部件。应用场合中的振动行为在许多应用中,轴承的刚度与周围结构的刚度相同。由于这个特点,只要正确地选择轴承(包括预负荷和游隙)及其在应用中的配置,就有可能减低应用中的振动。
  有三个方法可减小SKF进口轴承的振动:
    1.从应用中去除临界激励振动。
  2.抑阻激发部件和共振部件之间临界激励振动。
  3.改变结构的刚度,从而改变临界频率。

网友:
学习了哦

O(∩_∩)O~

--------------------------------------------------------------------------------------------------
签名档:
SKF轴承中国有限公司SKF轴承中国总代理SKF中国办事处SKF轴承SKFFAG轴承F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