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件大小头稳步怎回事/?

楼主(2009-10-07):
卡盘夹住一端,外露120毫米!直径62毫米,车出来后大小头10丝,怎么回事,没用顶尖顶,只用卡盘夹住的,因为太短了,以前挺好的,请教一下原因。 问题补充:需要说明的是,卡盘附近小

网友:
床头箱偏了,可能是别人加工过程中严重撞刀引起.校正床头箱.

网友:
与加工零件的机械性能有关,让刀也有可能

网友:
用莫氏检验棒校验车床主轴与导轨的直线度,验正就好了.

网友:
版主说的对,需要调整床头箱的和导轨的平行度,上面应该有调整块的。

网友(2009-12-07):
1:床头箱不正  2:卡盘磨损严重 包括卡爪磨损严重。 3: 刀具太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