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t4e的材料,内孔0.01mm公差内孔加工!

楼主(2009-10-08):
外径7mm,加工一个2.5的内孔,公差为+0.01。内孔为盲孔,深度7mm。
( S# q1 l7 t  D这样如何加工?谢谢!

网友:
电火花。激光。铰刀等都可以

楼主:
电火花,激光成本太高,绞刀可以吗?我们一般绞刀抓0。02mm的公差

网友:
激光比较好些

网友:
绞刀加工对刀具、床身、操作工要求严格才能保证+0.01公差,建议留余量用冲孔的凸模原理改良加工

楼主:
已经尝试用钢珠冲孔的方法,但是发现尺寸总是不会大!

网友:
钢珠冲孔的方法材质有回弹,属于滚压的方法。还是用铰刀分半精绞。和精绞比较好。另外注意润滑液的种类。不同的润滑液对空的大小都有影响。

网友:
铰孔不容易保证质量吧

网友:
留余量用冲孔的凸模原理改良加工

网友:
精度真高.模具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