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画草图的时候,发现没找到阵列的命令了

楼主(2009-10-08):
最近刚学proe ,昨天画草图的时候,发现没找到阵列的命令了。是不是proe 没有那个命令啊?

网友:
没有,复制粘贴还是有  ctrl+c, ctrl +V.

楼主:
真的没有啊!不会吧?!其他三维软件都有啊!这么大的缺陷啊!?

网友:
楼主在工具栏仔细看看,有阵列的

网友:
有阵列命令。在"编辑"里面,但是要在你退出草绘状态,也就是画完点击"√"后,才有显示

网友:
在草绘中要阵列可以先做辅助线再镜像。

网友:
proe的草绘中是不能阵列的,要在零件模块中才可以进行阵列。你可以先画条辅助线,用镜像命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