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精密加工件工艺,美国一客户需要---请教

楼主(2009-10-08):
现有一个美国客户需加工一个小型精密加工件;见附件图纸;特别是中间有一圈8个园锥形的突点,直径只有0.36-0.6MM;突出高度:0.16-0.22MM;并且该零件每个月的批量有差不多5万件;不知可采用那种加工工艺为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精密铸造是否可以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冷冲挤压工艺如何?

网友:
锻造~~速度很快

网友:
支持三楼。什么材料。表面CCD是什么?

网友:
建议做冲压模具,然后电火花精修,要求0.17mm的最大过渡圆角,估计不是很好加工,对模具要求过高了.而且模具使用寿命也是一个问题.可以适当留有余量,使用电火花精加工.
个人愚见,敬请指正!

网友:
粉末冶金应该比较合适。

网友:
什么材料的!!!

网友:
见识了高级东西

网友:
1010应该是防锈性能很好的铝合金,零件这么小,再看一下结构应该可以断定是用于电子器件的,可能是热敏电阻之类的东西上的。
1010比较适合精密铸造

网友:
CRS ASE #1010  是冷轧低碳钢,相当于国内#10冷轧.

网友:
学习了,看不懂

网友:
这个产品对同心度要求很高,对上面的小尖形突起要求不是很高,精密冲压完,表面镀镍就可以。按要求冷校正。

网友:
大长学问啊。外国的图纸没见过,没看明白,呵呵

网友:
1010是美标,也就是国内的10#钢,用钨钢模冷镦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产品材料的确是#10钢,表面处理为无电镀镍或称:化学镀镍;具体的工艺个人同意采用冷墩+精仪表车;现在不知那位大侠可以生产;可以介绍下;批量可有100万个一年。

网友:
铸造方面还是看不太懂,要多多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要电镀,这么小,应该精密加工,尖点用成型刀加工,有日本的车铣复合加工机最好,像野村,西铁城,罗慕拉等机,没有就用数车,再用兄弟等小加工中心加工尖点部位。

网友(2010-02-12):
材料是易切纲,最好用精密铸造,.046-.044和.065-.075D的尺寸要靠机加工完成,最后还要镀镍.

网友:
用冲压方法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2010-03-18):
比较适合精密铸造

网友:
粉末压制烧结可以直接成型不再需要机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