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加工中有没有加工硬化现象---请教

楼主(2009-10-08):
冷塑性变形时材料会出现加工硬化现象,在切削加工中材料在切削力的作用下同样会发生不能恢复的滑移(塑性变形),那么在机械零件的切削加工中是否也存在加工硬化现象呢?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只在表面形成,形成硬化层。
机械加工中当然有硬化现象,也就是表面硬化。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机械零件切削加工时,基材各部分没有相对滑动故不存在加工硬化现象”
还有楼上的请问机械加工中的硬化现象和冷塑性变形的加工硬化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我认为切削加工时材料不会硬化。

网友:
只要有摩擦就会产生热量,产生的热量不及时散去,再用冷却液冷却时零件表面就会产生硬化。

网友:
加工硬化是指刀具向材料施加切削力时材料受到挤压而使受力区域硬度提高的现象吧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加工硬化是很正常的现象,特别是镍基合金类等难加工的材料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优点啊,表面硬度提高.

网友:
加工硬化是普遍存在的,仅是深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
会的,切削时产生热量不及时散发,就容易造成表面硬化,有阵子在不锈钢打孔后再扩孔时,把头都搞大了…………

网友:
加工硬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加工方法所产生的程度不同。其中锰钢的加工硬化现象就特别明显。

网友:
加工硬化与再结晶温度有关
: F! A) z3 v1 o' Qhttp://www.baidu.com/s?bs=%BC%D3 ... 1%BE%A7%CE%C2%B6%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