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国人在干什么之"B-3"

楼主(2009-10-08):
Gates endorses new U.S. bomber project (B-3 'Bingo' Bomber)
Posted on 2009年9月17日 3:20:49 by NormsRevenge

NATIONAL HARBOR, Maryland (Reuters) –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threw his support on Wednesday behind an on-again, off-again plan to develop a new long-range U.S. bomber, citing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 am committed to see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airborne long-range strike capability," Gates said at a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U.S. Air Force Association, an advocacy group.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less concerned with a toe-to-toe challenge from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more concerned with their ability to disrupt our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narrow our strategic options."
Gates referred to investments that "could threaten America's primary way to project power and help allies in the Pacific - in particular our forward air bases and carrier strike groups." He cited the threat from cyber- and anti-satellite warfare, anti-air and anti-ship weaponry as well as ballistic missiles.
"This would degrade the effectiveness of short-range fighters and put more of a premium on being able to strike from over the horizon - whatever form that capability might take," Gates said.
As recently as April, Gates pulled the plug on a potential $15 billion effort to build a new bomber to follow the radar-evading B-2, designed by Northrop Grumman Corp in the 1980s.
"We will not pursue a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a follow-on Air Force bomber until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 the requirement, and the technology," Gates said on April 6 while outlining his priorities for the fiscal 2010 defense budget.
He said at the time the issue would be examined as pa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the Pentagon's blueprint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In endorsing a follow-on bomber on Wednesday, "a prospective B-3, if you will," Gates noted the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view was still under way.

网友:
我们没有谁搞这种基础类研究,
今年的‘诺奖’又颁奖了,

大国,一定要有某些‘家伙’,这样你才是大国,俄国为什么屈服于米国,个中原因大家都知道,技术上有差距,

网友:
无论从画面显示还是操作上看,B-3驾驶舱的显示与控制系统都更像是采用Windows系统的个人计算机。

B-3采用了一种类似于鼠标的跟踪球指示控制装置(CCD),替代了以往的操纵杆或侧杆控制器。其上有指尖可触击的按键(用于显示转换及选择菜单),飞行员可以借助CCD和屏幕上的下拉/弹出菜单,方便地显示所选的信息,如飞机周围的态势感知信息和飞机系统的信息等。正、副驾驶员各自配备一个CCD,借助CCD旁边的键盘,他们可以随时将飞机操纵模式切换到人工模式。

B-3的新型显示器增加了地形、3维导航等显示内容,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它们既增加了提供给驾驶员的信息量,也使信息更加直观易读。从布局上看,B-3驾驶舱像是B-lB驾驶舱和B-2驾驶舱的组合型。位于正、副驾驶员前面的2台15厘米×20厘米的液晶主飞行显示器显示飞行控制和导航/通信信息,中央控制台上方有2台共用液晶显示器,一个显示发动机参数、系统状态和防撞提示,另一个显示飞行计划、垂直导航和远距导航信息。
B-3的驾驶舱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位于控制台上的CCD和键盘使驾驶员掌控飞机各系统的状态,飞行管理与导航数据、管制员与飞行员之间的数据链路通信、无线电调谐、机组人员告警和检查项目表等信息均采用图示显示;飞行员不但可以从电子飞行数据库中调出气象图、导航与进场数据及其他文件,而且可以输入来自外部摄像机、气象站和其他信息源的高清晰图像信息。B-3的机载雷达具有跟随地形、空对面及抗核能力。采用固态技术的电子扫描天线可以满足各项特殊性能的要求。雷达能够承受核冲击波带来的电磁尖峰干扰及载机着陆时的振动,能自动地探测并跟踪几十个目标,为发射后不管空空导弹提供最初的分类和优先攻击的目标。电子扫描保证了雷达在对空搜索目标的同时,能对所选目标进行评估。其中的机载雷达具有空地测距和地面测绘能力,在超低空飞行时能够向驾驶员提供维地形测绘,同时自动进行地形跟随、地形回避及威胁回避,能自动地呈现给飞行员带有指示距离和速度符号的威胁目标,而B-2战略轰炸机的机械式扫描雷达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楼主:
  B-3轰炸机将具有非常寻常的作战威力:
    一是惊人的高超音速远程飞行能力。采用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或超音速燃烧冲压式喷气发动机驱动,加上其外形设计所带来的高升阻比,B-3轰炸机能以5倍音速(即每小时飞行5760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飞行,可在1小时之内横越大西洋,数小时之后轰炸世界任何地点。
  二是较好的隐形能力。该机由于在外形和结构上充分考虑了隐形效果,加上已有的研制F-117、B-1、B-2等隐形飞机的成功经验,作为美国空军未来主力轰炸机的B-3将具备对雷达、红外及视觉的综合隐形能力。其雷达散射截面积将大大小于B-2的0.3平方米,甚至要小于F-117A的0.01-0.1平方米。
      三是强大的载弹能力。B-3轰炸机虽然减少了外表面积,但由于整体浑然一体,因而封闭了更多的空间、这为其增加载弹量提供了可能。B-52重型轰炸机的载弹量最大达27吨,B-2也达到了22吨,B-3的内部空间要比B-2的大,只要设计合理,其载弹量将会达到或超过B-52的水平,成为重型轰炸机中佼佼者。由于快速投弹系统技术的应用,B-3轰炸机虽从尾部投弹,但仍可像B-52那样实施地毯式轰炸,而且借助其惊人的高超音速飞行能力,其投弹过程将更令对手恐慌;再加上机上的定向能武器和防区外发射武器,B-3高超音速隐形轰炸机这个新世纪空中“幽灵”必将频频出现在新世纪战区上空。

楼主:
早在美国空军的21架B-2隐形轰炸机建成之前,未来飞机的设计师们就在戒备森严的俄亥俄州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地下室里开始设计未来的下一代轰炸机了。
    负责美国远程轰炸机的空军作战司令部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创建一套全新的隐形轰炸机理念,以满足美国空军未来的需求。作为竞争者之一的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公布了他们的部分设想。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设想,将未来重型隐形轰炸机分成亚音速、超音速和高超音速3个档次。按照他们所提出的雄心勃勃的高超音速理念,飞机将在5马赫甚至更高的速度下发射武器。
    由于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隐形技术的研究,美军认为,新一代机型必须在雷达、红外线以及可见光等各种波长范围内具有隐形功能。能使热寻的导弹失效的闪烁蒙皮、足以瞒过敌人眼睛的主动式伪装以及接近于零的雷达反射都是新机型的重要技术指标。
    换代机型不仅要具有隐形功能,而且还要在载弹量上与B-52相当。美军认为,像B-52那样的地毯式轰炸所带来的心理震撼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未来的战略轰炸机不但将具有更远的航程、更大的有效载荷,具有发射小型无人机的能力,还应该继承B-52的传统。
    将来的轰炸机可能不再需要驾驶员。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所提出的无人全球机理念设想,由一架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母机来操控4架无人驾驶的亚音速轰炸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就可以遥控轰炸机打击戒备森严的敌方领土,而决无牺牲飞行员的危险。特别是随着美国公众对战争人员伤亡的日益敏感和飞行员短缺的困扰,美国空军对这种无人驾驶轰炸机的构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网友:
技术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钱不一定能买来技术。

网友(点评):
制度的强大比技术的强大更加有保障

网友:
技术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网友:
照片上的不是一架 ,是不是已经做了批量了?

网友(2010-11-27):
技术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钱不一定能买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