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配件选择---求助

楼主(2009-10-08):
现在需要做一个传动系统,采用齿轮齿条传动方式。
要求是速度最大能达到3.1M/S。。。。速度要求可调节。
齿轮和齿条、步进电机该如何选择呢?
求大侠帮忙。

网友:
你这个条件太少了。工况不清楚啊。比如负载状况啊。运动方向等。什么设备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
楼主最好贴个简图出来比较好说明

网友:
你要做桁架机械手吗?这个速度快了点,怕是不好做

楼主:
我要的是运动方向是直线运动。需要是推动桌子的抽屉的机构,抽屉有35Kg负重,但是有滑到滑动所以直线方向的负载不大。
现在是需要推动这个抽屉以这个速度冲击桌子(抽屉快速关闭),需要多种速度冲击,最高速度就是这个。
本来是用电动缸可以实现的,但是目前国内的电动缸速度也做不到,FESTO的可以,但是一套连控制系统就要3万多,成本太高了,所以才考虑齿轮齿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