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发动机与斯特林发动机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9-10-08):
现在的发动机是在一缸内完成:进气、压缩、化学能释放能量产生高温使空气变成别的气体,使另多种气体在高温高压下提高它的内能。使机械改变空气内能时所需的功。与化学能产生高温后另多种气体的内能差,对外输出。只是都在一个缸内完成。最后排出。就这样四个过程。斯特林发动机就根手捏气球一样会有高功率吗?说还利用了《卡诺热循环》那根本就不是热循环。热循环是利用它做功后的余热才叫真正的热循,因为做功后的热量对再次做功以没有意义了。只有热传的意义。一个热气机内受力活塞的上止点与下止点没有多大的压差。它会有多大的功输出。要么工作缸与压缩缸的气压相同而体积不同。我在做一个发动机样机时发现进入1mp时给少量,进入0.4mp时多进是一样的效果。但是斯特林发动机从冷腔排入热腔。它们是一种连通的。加热时气体膨胀会自动的往冷腔也会去。所以有反作用。因为它不是压缩。只是一种相互挤压。要说一句真话啊。所有只要是利用气体膨胀做工质的热机。都是利用物质的内能差在做功。也就是冷腔与热腔要有温。机械改变气体的内能要消耗机械能。热量改变要消耗热量。就这两种改变气体的内能。现在的发动机与斯特林发动机都有是一样利用气体在不同温度下的内能差对外输出功。只是斯特林发动机设计有缺乏。

楼主:
有不同想发可大家一起探讨.就会把斯特林发动机深度了解

网友:
现在的发动机是大多是内燃机,工质在内部燃烧提供热量

斯特林发动机是外燃机,工质在内部不燃烧,也不提供而外的能量,理论上来说,只要存在温度差,它就能运转

为什么一定要有活塞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连杆之类的呢?难道不能不要这些刚性组件吗?

楼主:
老兄说要些刚性的组件。你想用什么样啊?要么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看样子楼主对斯特林发动机了解不多,斯特林发动机的形式有很多种,内部气体的流动形式也不一定是像你说的那样,你说的冷热腔的气体是流通的,但实际上也有不流通的。
何谓热循环,只要气体有做功的过程就是热循环,概念不清楚无法交流

楼主:
我看你才真是人才,何为热循环,你还没了解。‘只要气体有做功的过程就是热循环’,这是气体内能提高的表现方式。物质的热量传给另一种物质叫热传导。热循环是两种物质温差下热量的交换。

网友(2010-01-05):
基本形式有三种,阿尔法,贝它,咖玛

网友:
盼望能有个斯特林大侠出来仲裁一下。

网友:
学习过程 讨论和争吵是为了得出真理

楼主(2010-02-07):
斯特林发动机与现在发动机的相同点就是利用热量改变气体的内能来做功,把热量所增加的内能转为机械能的一种动力装置。不同点就是一个是外燃。一个是内燃。外燃热量利用少。内燃热量利用多。内燃机是上止点与下止点的压差大。而斯特林发动机是上止点与下止点的压差小。内燃机是与气体产生了化学反应变为了别的气体。而同时也增加了气体的热量。而斯特林发动机是加热后不改变气体的本质。要是斯特林发动机排气是低压。与压缩时是从低压开始。那就不同了。

网友:
斯特林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
斯特林应用在什么产品上
引用 网友A:

斯特林发动机的用途很多,比如军用的核动力潜艇,噪音低,不易被发现,还有卫星上的制冷发动机,只要有温差就能运转,体积小巧,目前在军品上用的较多

好像台湾还有一个做电脑主板的公司,将斯特林发动机做的散热风扇装到主板的南桥芯片(或许是北桥芯片上),用来给芯片制冷

还有人用它来搅拌咖啡,比如你喝的速溶咖啡,冲倒咖啡时要是不搅拌粉末会结团,你将咖啡粉末倒入杯子,再倒入开水,将斯特林发动机做的搅拌器往杯子口上一放,它就开始搅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