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与SOLIDWORKS能在一台电脑上兼容吗

楼主(2009-10-08):
RT我电脑上先安装的是UG后来想安装SOLIDWORKS多次都不成功,但是找不到时说明原因。

网友:
我的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的是SolidWorks什么版本的、UG又是什么版本的哦?

网友:
我的07、04

楼主:
我用07和NX5屡试不成功

网友:
我UG4.0和SolidWorks08兼容安装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可以安装…不过两个全开的机率不多

网友:
我同时装了 NX3、NX5、SW2007、SW2008,还有CATIA等。。。。

网友(2009-12-22):
UG许可证文件一定要装对。

网友:
我同时装了 NX3、NX5、SW2007、SW2008,还有CATIA等。。。。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的电脑什么配置啊,多少钱啊

网友:
我的机是三维的都装了,NX3、NX5、SW2007、PRE4.0同时打开运行OK.

网友(2010-05-18):
可以的。。我就装好了。

网友:
我同时装了UG4.0,Solidworks2007,CATIA.是可以装了,同时运行也可以的.

网友:
我用云端版的,把UG,PROE ANSYS,AUTOCAD等统统装上

网友:
我的可以,cad,ug,sw,!!!!!!!!!!!!!!!!1

网友:
完全可以。楼主应该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2010-12-09):
这两款软件不冲突啊,安装没问题的

网友:
不冲突,我装的UG5.0和SW07,没问题,不过我曾碰到一个极为郁闷的电脑,凡是主流的三维软件,都装不上,重装系统也不行,最奇怪的是,运行cmd,输入ipconfig/all,出不来物理地址!!!!!!!

网友:
这个可以,但UG文件的图标也会变马SW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
我装了UG6.0,与Solidwork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