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调整有关的几个疑问---请教

楼主(2009-10-08):
齿轮的调节主要有哪几个方面,其中侧隙的调整是什么意思.
我见到过一对大小相同的直齿圆柱齿轮啮合,直径250,齿宽50,周期性的变速转动,可是在转动过程中声音很大,特别是在速度达到最高点时最为明显,金属摩擦发出的一种很低沉的声音,不知道是因为装配的问题,还是加工的问题,或者是设计的问题(斜齿轮会不会好一点).
另外,这对齿轮中,有一个齿轮是从中间剖开的,因此,在工作中调整的时候,可以使这两部分错开一个微小的角度,但是我不明白错开角度有什么作用.
新手问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侧隙在理论上是没有的,在实际加工中有的!这个我我也是新手向大家学习!

网友:
两部分错开一个微小的角度,是为了方便调整磨损后的侧隙

网友:
在中国单件或小批量大齿轮和微型齿轮按标准检验,没几个是合格的

只有大批量的汽车还齿轮好点

楼主:
有没有前辈愿意详细指点一下.拜谢

网友:
在匀速传动的时候,始终是主动齿轮的工作面驱动从动齿轮的工作面,从而实现传动。这个时候侧隙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参数。主要是为了避免热胀冷缩等等原因引起侧隙变动导致卡死等失效。
但是当齿轮是变速的,由于惯性等因素,会出现从动轮的非工作面撞击主动轮的非工作面的情况,当然,在工作面的消除间隙的过程也会发生撞击。尤其变速的频率较高的或者载荷较大的时候,这些撞击对齿轮本身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并且整套设备或者齿轮箱的运行噪音就会很高。为了避免这些危害,将其中的一个齿轮做成两半,可以在周向上实现微小的调整,相当于这个齿轮的齿厚是可以调整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想要的合理的侧隙。这个合理的侧隙可以让齿轮在主动轮驱动从动轮的时候,非工作面临界接触或者仅有非常微小的侧隙,就可以避免由于大侧隙带来的危害。有一个问题,这样相应的强度会是原来的一半(或者按比例分配),在有些条件下还是适用的。

楼主:
感谢树林兄的贴子,我总算是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