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断丝锥机,这玩意有谁用过?

楼主(2009-10-08):
大家好,我在电厂上班,现场检修常遇到断的M6--M40的丝锥或螺栓,以前都是用磁力钻钻孔,再用丝锥攻丝,碰见材料硬的螺栓很难攻丝,若底孔钻偏,更难处理,在网上查到有取断丝锥机,利用电火花的原理,看了下说明,觉得很好,没用过,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一下,或有其它办法也行,谢谢各位

网友:
攻丝这玩意还是要有好手艺和好工具,至于取断丝锥机个人认为“算是可行”

网友:
用大一号的钻头把它钻掉再攻丝配螺丝也行吧?也许可以做个工装,把根铁棒当焊条点焊在断头上再反转退出来?

楼主:
现场很多情况是只能用原来的标准尺寸螺丝,通过各种方法也可能行,也可能不行,现实中琢磨,很麻烦,取断丝机是不是一种万能的方法,谁有经验谈谈

网友:
电火花是取断锥最有效的方法,100%成功。

网友:
还有这东西;;;;;;;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以前社区好像讨论过,你搜索下

网友:
见过铸件通孔断了丝锥,是用氧焊融化丝锥加气吹出的。

网友:
要得,电火花最好了。

网友:
我们断得最多的是12.9级3/4英寸的螺栓,都是用取丝器取的,取多了经验也足了。有几点一定要注意。
1.钻头直径一定要注意选好。
2.打孔时,孔要打在正中,要不然不好用力。如果是12.9级的螺栓,就用高钴钻头,钨钢钻头也可以,深度要足
3.选用进口的取丝器,博世是我们常用的,史丹利的不行。

网友:
一般小件用电火花还是比较合适的,大件就不一定了,取断丝锥机我没用过,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小件还是用电火花比较好了

网友:
这种设备就是一台便携式电火花机,使用它把断丝锥的心部电蚀掉,然后清理掉孔内残留物即可重新加工。
使用电火花机方便快捷,清除彻底,对母体影响极小。在现场首选应用。

网友(2010-02-15):
我用过移动的电火花。M2.5到M16都好用。太大或太小就不太好用

网友(2010-12-27):
虽然没见取断丝锥机,但我认为他也只能适用于某一部分,条件和他相符合的,他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普通电火花就能干这个。专用的功能单一,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而已。现在打孔基本都是高硬的丝锥钻头吧?不用电火花还真不知道用什么。

网友:
电火花是保证成功的
估计是做成便携式的了吧
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哈哈

网友:
电火花,用了就知道好用

网友(2011-01-28):
用钢丝取。具体方法是先用磁铁把断丝锥孔内铁屑吸净,然后在断丝锥的排屑槽内插入钢丝,当然越深越好,最后用钢丝钳夹紧钢丝,转动,就可以把断丝锥取出来。

网友:
点火花成本高,一般人家都没有。

网友(2011-03-01):
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
太小了,有一定难度

网友:
丝锥就用电火花取最好了,只是时间有点长

网友:
好东西。谁有图片啊。发上来看看

网友:
支持用电火花,绝对100%

网友:
北京凝华有相应的产品,移动便携电火花。

网友:
好东西,没见过,希望大侠们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十分好用,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1-05-18):
取丝器什么样  没有见过+ B4 X( Q0 @: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