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轮转动大家见过吗?

楼主(2009-10-08):
请大家谈谈

请大家谈谈

网友:
这个不是蜗轮蜗杆吗?45度,互为蜗轮蜗杆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
这不是交错角为90度的螺旋齿轮传动吗

楼主:
刚查过了,属交错轴斜齿轮传动。

网友:
斜齿轮,角度够大

网友:
用于两轴90度交错传动机构,类似于蜗轮蜗杆机构,但传动效率要高很多且不具备自锁性。

网友:
用于两轴90度交错传动机构,类似于蜗轮蜗杆机构,但传动效率要高很多且不具备自锁性。
引用 网友A:
不是蜗轮蜗杆啊,怎么会是蜗轮蜗杆呢

网友:
这种齿轮在切削机床中较少用到

网友:
一对螺旋角各为45度的圆柱螺旋齿轮,用在两轴垂直而不相交的传动场合。

网友:
你那 是什么机床啊?

网友:
YUN   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是交错轴斜齿轮传动

网友:
螺旋角为45度的螺旋齿轮传动,本司设备上就有实例,用于手动低速调节机构,比较方便。

网友:
圆柱螺旋齿轮,用于垂直但不相交的两轴的传动

网友A:
不是蜗轮蜗杆啊,怎么会是蜗轮蜗杆呢
引用 网友B:

假设两轴垂直,现在两个齿轮斜度都是45度,你把角度分成80度和10度看看是否变成了蜗轮蜗杆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交错轴斜齿传动,书上有介绍,但很少见到这样的机构

网友:
这种样子的很多  但是具体名称就不一样喽   螺旋 斜齿  。。。

网友:
以前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交错轴齿轮传动,大学机械设计课本图例中就有

网友:
45度交错轴齿轮,角度总和90度。

网友:
应该是圆弧齿轮吧

网友:
传动比是1:1,而涡轮蜗杆就不同了1:N

网友:
两个螺旋角为45度的斜齿轮,同为左旋或右旋可以这样,左右旋为平面内啮合

网友:
这类齿轮传动方式在机床上应用较为少见,但也并非没有。本人曾做过一台用于万能铣床的齿条铣头,用的正是这对齿轮。

网友:
交错轴斜齿传动

网友:
90°不相交轴之间的传动,传动比不大,不同于蜗轮蜗杆传动。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网友:
10楼说的好,只能用于一般传动。

网友:
和涡轮蜗杆原理差不多   只是一般的涡轮蜗杆都是阿基米德螺旋线而已吧   现在是成45度角的螺旋线   应该是这点差别吧  还请高手说说这种转动方式的优势和用途范围

网友:
见到剪板机是这个吧!

网友(2009-11-25):
这都用在什么情况下啊?

网友:
这种齿轮传动速度低,磨损严重。适用于低速,不重要的场合

网友:
突然发现,万能分度头内部就有一对此种齿轮。

网友:
大角度斜齿轮,一般用在精度不要求很高的地方。

网友:
什么啊?
要我就设计一对伞齿轮

不伦不类

网友:
交错轴斜齿轮

网友(2010-10-20):
常用于印刷设备的交错轴45度螺旋角的圆柱斜齿轮,不过传动效率和制造精度都不是很高,加工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