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三通插管翻边模具---请教

楼主(2009-10-08):
请教下:直径是200mm,材质是不锈钢304,厚度是0.5mm,工件如附图。
有这专门的模具或者设备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片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三通插管,接头的曲线翻边,不知道这位社区朋友见到过没? 2# 求学着

网友:
本人不是冷塑性模具系的,
印象中冷塑性工艺加工0.5mm薄壁应该难度很大~~
望高人指教~

楼主:
目前我公司是用胀口模式,把边缘胀成90°,翻出长度是8mm。由于工件直径规格多,量又少,模具费用太贵了,而且效率很低。居于这些因素,市场上是或有类似这样的翻边机械,可以共用一套模具。这薄壁板材,是有很大的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