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级数有何关系?

楼主(2009-10-08):
请问,功率为1250KW的电机,级数为10级,那么它的转速是多少啊

楼主:
3600转会不会太大了啊

网友:
电机转速与级数的关系只能参考同步转速。
异步电动机的转速与电源频率和负载有关,空载转速与电机功率无关(接近同步转速)。
同步转速(每分钟)=电源频率*60秒/电机极对数(如4极为2对极,6极为3对极)。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如果50HZ  就是60×50/5

网友:
是极数吧?但至今本人还没见过10极的电机呢!

网友:
600转每分钟。

网友:
4楼的解释正确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
有公式,带一下算算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
同步转速(每分钟)=电源频率*60秒/电机极对数(如4极为2对极,6极为3对极)。

网友(2012-02-22):
这种电机输出转速只有两种?而且是恒定的吗?

网友:
若能输出不同 转速,那电机输出功率扭矩曲线是怎样的?任意转速下计算还是用9550*功率/转速吗?

网友:
电源频率60HZ的话N=7200/10=720rpm
电源频率50HZ的话N=6000/10=6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