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那根光轴是用什么机器加工的?

楼主(2009-10-08):
请问玩具马达中心那根光轴是用什么机器加工的?那位大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无心磨,前些时间正好在搞0。7MM的光轴,要求很高据说是手机振动电机上用的,效率太低了,社区有做过的朋友说下,要求直径公差在5UM,直线度要求也很高!

网友:
应该是无心磨吧

网友:
国产浙江那边做这个比较多,他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顺便说点和自己相关的话,用圆度仪检测精度的\

上海这边也有做的

网友:
有没有加工图片?上一个

网友:
学习了 ,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高精度通磨无心磨床 mgt1050 本机床适用于几何精度和粗糙度要求很高的圆柱形零件进行通磨磨削的高精度通磨无心磨床,加工直径范围为2~50mm。 特性 砂轮主轴轴承采用静压轴承,节流器采用薄膜反馈节流器。 导轮主轴采用双支承结构形式,轴承为三片球支承动压滑动轴承。 砂轮主轴,导轮主轴均采用38crmoala高级合金钢制成,几何精度稳定。 砂轮架导轨采用封闭式静压导轨,保证了微量进给的准确性。 砂轮、导轮修整器的往复移动,均采用液压无级调速。 导轮采用交流电动机传动,变频无级调速。

网友:
只有无心磨床能加工。

网友:
无心磨最好不要有台阶的,否则加工有点麻烦

网友:
马达光轴是微型轴类中最简单最好加工的一种,材料一般是不锈铁,你这只轴加工工艺是:拉丝教直,自动冲料,滚抛R角,热处理,无芯磨,研磨。对于我们专业生产轴的来说太简单,对于没加工过的人来说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切断-热处理-校直-滚磨-研磨-清洗
精度高,公差达1um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网友:
这种东西自己就不要花心思了,找做滚针的专业厂去。

网友:
采用无心磨了

网友:
12楼的答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