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的接地可以和数控车床用同根地线吗?

楼主(2009-10-08):
我对一台数控车床进行了独立接地,单根接地线,埋入地下2.5米深。现在要用一台砂轮机,那砂轮机的接地可以和数控车床用同根地线吗?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网友:
可以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地线主要是为了安全

网友:
1,简单说,没有什么影响。
2,复杂了说,得看你的数控车床具体情况了。我对数车不了解,不知道它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如果它不会因为干扰造成误动作而伤害到操作人员的话,那也没问题了。为什么这么罗嗦呢?因为假设你把砂轮机和数车的接地线接在一起了,假设砂轮机某天绝缘老化或故障或更厉害点直接相线对外壳短路造成外壳带电了,那么这个电荷就经过共同的接地棒进地,形成电流,又假设该接地棒接地不佳阻值稍大,则此电流在两根接地线(数车与砂轮机的)与接地棒的连接点上形成高电位(数值约=砂轮机近似短路电流X接地阻值),那么这个高电位就在此瞬间直接抬高了数车的保护零电位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数车的干扰信号或者也许会导致它动作失败之类了,假设数车中某些三极管的零电位与接地连接,此时就不是零电位了,也许很高,三极管还会不会按要求动作就不知道了。当然,如果砂轮机线路完善的话,0.1秒过后,砂轮机线路就会因为短路保护而切断故障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