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牙以下的螺纹检验方法---请教

楼主(2009-10-09):
各位,我司有一不锈钢产品,M14只有4牙,如按GB/T3934-2003标准允许止规进两牙,这个在国际贸易中,有没有争议呀。美国、加拿大的标准有无不一样呢,谢谢

网友:
美标中根据旋合长度会对外螺纹中径,内螺纹小径尺寸公差做修正。
公制螺纹根据旋合长度选用公差等级。
螺纹量规都是按照旋合长度约为1D的情况制作,并不能满足所有要求。

楼主:
谢谢中将先生,请问韩国的标准与中国的标准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楼主:
另外,您所说的没有涉及普通螺纹如本例中的M14X1.5的螺纹有效长度的选择,敬请补充指导

网友:
这个旋合长度不是拿来选的,而是根据旋合长度选择螺纹公差等级。
这里M14X1.5,只有四扣(准确的说是这里的厚度是多少)约6mm,属于short LE,按照ASNI/ASME B1.13M-1983选择等级,并确定各参数,有“手册”就好办。楼主图纸的螺纹是什么等级?

4# z9166

楼主:
6g精度不算高呢

网友:
找标准,下载标准,找翻译。找翻好的中文版,查标准
到标准库中找找看

楼主:
5#的兄弟,表7没有找到相关的要求,您提供的两个表,6确实在over5.6to16间,但即使知道它的精度为6g,也无法查到止规通几牙合格呀,呵呵

网友:
你们用什么设备加工?用车床还是板牙,数车普车?数车刀尖半径多少我帮你算算、

网友:
6g是普通大批量生产的螺纹,你可以用板牙套一个扣出来,不就大概知道止规在什么位置合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