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检测对称度?

楼主(2009-10-09):
Dear:烦请问各位师兄如何正确检测对称度
由于条件有限,在检测中碰到一些难题,是内键槽对称度公差0.025,基准是内孔轴线。内孔直径40。
1:用CMM检测客户部同意,由于测头太短导致只能检测部分键槽面,客户认为不正确。
2:用量块检测由于量块间有明显的间隙而无法得到正确的数值。
由于零件外圆太短,不能很好的固定在V型快上,因此请教各位。谢谢如何去正确检测。
同时请教检测后的数值是否乘2???
如何将PDF的图纸贴在此文档中。谢谢

网友:
用高级回复的“添加附件” 可以把PDF档传上来。

一种轴键槽对称度检测仪,主要特点是在主尺上配置有两个结构相同的活动测爪,在两活动测爪的滑动支承板上有电子数显器,在两活动测爪之间设置有两个定位测爪。该检测仪可一次测出所需的数值,使用方便,准确度高。

楼主买个用吧。

网友:
用块规塞进键槽,紧配,用高度仪(或高度表)测量两边圆弧弧顶高度,计算最大高度差,就是对称度,不用乘2.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朋友
问题是在检测内孔键槽时零件外圆长度太短无法夹持在V型铁上,不知还有其他的方法检测吗?谢谢!

楼主:
谢谢!您有相关的资料吗?可以检测内键槽吗?我可以申请购买。

网友:
上传你的图纸 看看就是了

楼主:
谢谢,我已经上传了图纸,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
键槽是如何加工的,能加工出来却无法检测?

网友:
你这个图纸做一个全形量规就好了。

楼主:
哈哈,我们是一个贸易公司,无法制作。

网友:
这个很好测啊 你们的针最长多少啊  可以A基准做空间旋转  用Ø10的孔做面旋转  如果针不够长的话 把工件竖着放  Ø40H7两头各取一个圆连线做A基准 再在键槽两头取两个对称点  这样不就可以评价键槽的对称度了

网友:
tabzhang,

您好,

我们也是一个贸易公司,我们单位现在也买了个三坐标,我之前也碰到过你这个问题,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QQ是:47723918,希望向你请教。

网友(2010-09-08):
键槽对称度测量仪。北京量具厂有制造。

网友:
做个专用的检具,测量机在测量这类零件的对称度时,受零件的有效测量范围限制,测量值需要仔细分析!

网友:
想看看图,但每次都要扣3分

网友:
三楼的说法比较实用,呵呵

网友(2010-12-28):
我下来看看,一般用cmm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2013-12-02):
我们工厂测量的方法同3楼...

网友(2015-09-23):
想看看 如何设计的

网友(2015-12-03):
一台英式的高度仪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