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电动机型号具体含义

楼主(2009-10-09):
请教:图中电动机是不是带离合及刹车的呀,型号具体含义是什么?
请大侠指点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照片上的字看不清楚,我猜猜好了。
大图中,你红色圈子里正好有三部分,从坐至右依次是马达、离合器和刹车,或者是马达、刹车和离合器。
胡乱翻译一下:
松下 C&B 马达
注意事项:
1,不要拆解马达以及C、B模块。
2,C、B模块使用了特殊设计的齿轮传动。
    离合器和刹车电压   直流24伏
    离合器接线的颜色   蓝色
    刹车线头颜色       黄色

楼主:
联系了一下厂商,结果同楼上说的差不多,只是还有一部分是减速机的参数还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那帮忙问问他们厂商需不需要兼职员工?

楼主:
楼上先生那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