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轴承与轴、外孔的公差配合?

楼主(2009-10-09):
请指教: 如何确定轴承与轴、外孔的公差配合?

网友:
顶起~~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给指点指点。

网友(2010-04-25):
有相同的问题,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轴转:
轴承内圈与轴过盈配合
轴承外圈与孔间隙配合
孔转:
轴承内圈与轴间隙配合
轴承外圈与孔过盈配合
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常见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
看你是什么轴承,用在什么地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详细点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轴承和轴、孔之间都应该是过盈配合吧。
呵呵,个人理解

网友:
如果你这样问问题话,说明你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好好想,就上来发问,还是自己先考虑一下,查查书,手册。然后再考虑怎么问。

网友A:
请先查查机械设计手册  另外问题具体点

网友:
:D:D:D:D5楼正解,

网友:
要看看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然后看是什么配合

网友:
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

网友(2010-05-29):
有些困惑,期待高手。轴承内外圈是过盈还是间隙是根据什么情况订的?

网友:
meiyou听明白!!!!!!!

网友:
这个要看1.套圈的旋转方式
轴承的精密级别
轴承的类型
负荷的类型及方向
特殊运转条件,如冲击、振动、超负荷、高速。。。
轴和轴承座的界面厚度及材料

网友:
嗨,这也是问题,查查手册不就OK呢吗。。。

网友:
好像一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向我们这边一般就是IT7-8,只有这两个,在具体一点的偏差手册就可以了,不同行业要求不同,如果想学习多点知识,建议看下设计手册,我就是在那上面找的,然后和公司常用的做对比,就很明了了

网友(2010-07-24):
我也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大了些  还是具体些比较好 另外这些东西可以请教车工师傅

网友:
轴承过盈多少合适,过盈太大,是否想过装配问题? 还有小轴承可以过盈吗》?

网友(2012-10-20):
是啊!!怎么没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
我干机械也5年了,也没搞清楚过。

网友:
哈哈  高手类?渴求~~

网友:
看怎么用的,查查手册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轴承的d采用“基孔制”配合,D采用“基轴制”配合。

网友B:
轴承配合的选择:(载荷大小、方向和性质;转速的高低;工作温度以及套卷是否回转)
1、内圈旋转外圈固定时,内圈与轴颈之间采用较劲配合,如n6,m6,k6等;外圈与轴承座孔选择较松配合,如J7,H7,G7等。
2、承载较大、转速较高、冲击振动较强烈时,应采用较紧配合,反之用较松配合(减小轴承因受力不均匀、受力过大而使轴承变形或者损坏,不能正常工作)。
3、游动支撑上的轴承,外圈与座孔间应采用间隙配合,以利于补偿轴的热伸长量,但应保证轴承工作时外圈在座孔内不发生转动。
4、剖分式轴承座、经常拆装的轴承,采用间隙或小过盈的间隙配合。
5、工作温度较高时,内圈与轴配合应较紧,外圈与孔应较松。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但应保证轴承工作时外圈在座孔内不发生转动。),如何保证是关键

网友(点评):
小间隙配合是能够保证的,我认为,轴承外圈外壁所受到的滑动摩擦力要大于内壁的滚动摩擦力,因为压力相等即轴承所受的径向力。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
自己百度,这个有国标资料,装配工艺性、转速和负载情况都是选择的参考。

网友:
具体看用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配合 机械手册里面很清楚的

网友:
一般情况:外圈与内孔配合  孔加工成+.0.005/-0.015  内圈与轴配合 轴加工成-+0.015/-0.05之间,看实际情况

网友:
我也在寻找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配合的选择:(载荷大小、方向和性质;转速的高低;工作温度以及套卷是否回转)
1、内圈旋转外圈固定时 ...

小间隙配合是能够保证的,我认为,轴承外圈外壁所受到的滑动摩擦力要大于内壁的滚动摩擦力,因为压力相等即轴承所受的径向力。不知是否正确,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
相同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查查机械设计手册  另外问题具体点

机械手册哪册,请指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