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限制几个自由度?

楼主(2009-10-09):
c6136车床上的三爪卡盘能限制几个自由度,卡盘的爪长是35mm的。谢谢.

网友:
限制了四个自由度吧!

网友:
一共6个,现在只能绕Z轴转动,当然限制5个了,对吧,,,理论上

网友:
理论上是限制了xy两个自由度,对于旋转和z轴的自由度由于是靠摩擦力限制的,只能说是有限限制了自由度

网友:
限制了5个自由度,楼上说的也对

网友:
x的移动 与z的转动不限制 我觉得应该是4个  我也是新手不肯定  请师傅赐教

网友(2009-11-08):
应该是4个自由度,轴向没有限制

网友(点评):
卡盘上有螺纹爪,夹紧时就限制了轴向位移

网友:
我想是4个,还可以绕中心线转动及轴向移动。

网友:
应该是六个

他没说车床对工件限制了几个,问的是工件相对于爪盘。
卡紧后工件相对爪盘肯定是固定的,如果你非要说摩擦力不算的话,什么理论上证明了摩擦力不能作为限制自由度的力?分析物体受力平衡时摩擦力都不要吗?

网友:
应该是四个自由度
旋转和Z轴的没有限制

网友:
应该是六个

他没说车床对工件限制了几个,问的是工件相对于爪盘。
卡紧后工件相对爪盘肯定是固定的,如果你非要说摩擦力不算的话,什么理论上证明了摩擦力不能作为限制自由度的力?分析物体受力平衡时摩擦力都不 ...
引用 网友A:

你把卡盘定死,然后用十万牛米的扭矩来转动工件,再用大锤以十万公斤米/秒的动量轴向砸工件,不知工件相对卡盘运动否?

网友:
如果轴比较短呢 就是限制6个

如果轴比较长呢 就限制5个要不顶尖做啥用?

网友A:
你把卡盘定死,然后用十万牛米的扭矩来转动工件,再用大锤以十万公斤米/秒的动量轴向砸工件,不知工件相对卡盘运动否?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说用什么方式固定才会雷打不动呢?

网友:
卡盘相对于工件,应该是限制了六个自由度

新手,新手,说错了不算……

网友C:
应该是四个吧 可以正反转

网友:
六点定位原理
  1. 六点定位原理
  工件在空间具有六个自由度,即沿x、y、z三个直角坐标轴方向的移动自由度和绕这三个坐标轴的转动自由度 。因此,要完全确定工件的位置,就必须消除这六个自由度,通常用六个支承点(即定位元件)来限制工件的六个自由度,其中每一个支承点限制相应的一个自由度。
  2. 六点定位原理的应用
  六点定位原理对于任何形状工件的定位都是适用的,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工件在夹具中的位置就不能完全确定。然而,用工件六点定位原理进行定位时,必须根据具体加工要求灵活运用,工件形状不同,定位表面不同,定位点的布置情况会各不相同,宗旨是使用最简单的定位方法,使工件在夹具中迅速获得正确的位置。
  3.工件的定位
) 完全定位 工件的六个自由度全部被夹具中的定位元件所限制,而在夹具中占有完全确定的惟一位置,称为完全定位。
  2)不完全定位 根据工件加工表面的不同加工要求,定位支承点的数目可以少于六个。有些自由度对加工要求有影响,有些自由度对加工要求无影响,这种定位情况称为不完全定位。不完全定位是允许的,
  3)欠定位 按照加工要求应该限制的自由度没有被限制的定位称为欠定位。欠定位是不允许的。因为欠定位保证不了加工要求。
  4)过定位 工件的一个或几个自由度被不同的定位元件重复限制的定位称为过定位。当过定位导致工件或定位元件变形,影响加工精度时,应该严禁采用。但当过定位并不影响加工精度,反而对提高加工精度有利时,也可以采用。各类钳加工和机加工都会用到。

    三爪卡盘没有限制轴向移动和轴向旋转两个自由度,所以共限制了其它四个自由度。

网友:
看来很多人对定位和夹紧的概念都没分清。

网友(点评):
+1,说的没错

网友:
三爪卡盘应该限制了工件5个自由度

网友:
六个自由度

网友:
如果轴比较短呢 就是限制6个

如果轴比较长呢 就限制5个要不顶尖做啥用?
引用 网友D:

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最合适的答案。

网友:
4个,xy,z的没有限制

网友:
卡盘对工件,限制了六个自由度。车床对工件,限制了五个自由度。

网友:
轴向旋转和移动没有定位,所以限制了四个自由度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对啦!我认为也是6个!

网友:
感觉还是轴长短的有门道

为什么不去看下课本?

我要去看了

网友:
4个旋转和Z轴的没有限制

网友(2011-06-25):
应该按三爪卡盘的夹持工件长度分为两种情况:1.长夹持,限制4个自由度。  2.短夹持,限制2个自由度。

网友:
我觉得是 4个~~~

网友(2011-11-27):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说用什么方式固定才会雷打不动呢?

看来这位同志要好好去学学什么叫定位,什么叫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四个吧 可以正反转

同志,四个是没错,可你所说的正反转是一个呀,呵呵!

网友:
三个,X,Y,Z方向,机械制造工艺学书上写的,保证不会错。

网友:
是两个,刚查的     YZ

网友:
应该是4个,旋转和Z轴的没有限制

网友:
如果接触面小,卡盘相当于短套限制2个方向的平动,反之限制4个自由度,2个方向的平动和转动

网友(2014-02-11):
应该是四个,轴向的转动与移动···还是请师傅赐教!

网友:
限制了四个自由度,木有限制轴向移动和转动哦,如果加顶针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14-07-04):
与被夹部分长度和工件形状有关,
三爪一般都与工装配合使用
……个人陋见

网友:
你要看安装的方式,正常是限制了五个自由度,只能有一个转动

网友:
是四个自由度,

网友:
限制了4个吧

网友:
看工件长度了,工件很长,就需要后面的尾座顶着,工件短就不需要
所以,短工件,限制4个自由度,xy的移动,和转动
如果是长工件,就只限制了xy的移动

限制6个和5个的,上学的时候都没分清楚什么是定位和夹紧。都没夹紧,z方向是可以移动的
所谓装夹,就是安装,夹紧,是2个词

网友:
限制了4个自由度

网友(2014-08-12):
我也觉得是5个,夹紧工件之后就不能轴向运动了,只能旋转了

网友(2014-11-04):
应该是4个,定位的时候不用考虑摩擦力,定位和夹紧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