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聚碳酸酯)注塑件开裂找什么材料替代合适?

楼主(2009-10-09):
PC(聚碳酸酯)和PA6(尼龙6)两种材料能否相互替代?
今天遇到一款产品,先前是用PC(G30%)注塑加工的,但由于经常有开裂现象,故考虑改用其他材料来注塑加工!
有个同事说用PA6来替代?不知是否可行?
另外大家有没有更经济实用的材料来替代?
还有一点就是PC(G30%)中的G30%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网友:
G=GLASS? 玻璃纤维?
你的PC是透明的吗?

楼主:
G=GLASS? 玻璃纤维?
你的PC是透明的吗?
引用 网友A:

不是透明的!

网友:
G30%是不是里边加30%的玻璃纤维

网友:
从强度来说,是提高了。但塑料还得考虑生产工艺、应用环境,如温度、酸碱度、化学反应、光照等因素!

楼主:
从强度来说,是提高了。但塑料还得考虑生产工艺、应用环境,如温度、酸碱度、化学反应、光照等因素!
引用 网友B:

我的产品的应用环境就是普通的室内环境,在室内的话光照因素应该没什么影响,至于酸碱度的话,因为操作时需用手推拉,故可能会有汗液等成分的接触。

楼主:
请大家多提供些宝贵意见啊!

网友:
先要看开裂的位置,是否跟你的结构有关,然后调试注塑的参数,看是否能消除,最后再考虑换材料,因为不同的材料收缩比例不同,更换后出来产品的尺寸会有差别的哦。

网友:
PC较PA来说是要脆,
但是楼主所说的裂不知道是怎么个裂法,是生产出来不裂而经过收才裂
如果出模就裂了的话应该模具结构方面原因,即模具脱模斜度不够导致粘模,从而因开模受拉力作用拉裂,要是这样就需要修改模具了

如果是生产之后开裂就应该是产品结缺陷及材料的原因,就楼主所说的使用环境来说是可以用PA6 G30 或PA66 G30替代,不过需先确认收缩率导致的尺寸变化是否会影响到装配功能。
G30 表示含玻璃纤维30%

以上愚见希望能够有帮助!

网友:
看到非金属版块大家讨论这么热烈,我作为版主,感到非常高兴。但常常因为工作太忙,出现很长时间没上来的情况,很对不起大家。

楼主:
建议:1 把你产品开裂前与后的对比拍个照片上来,便于大家分析;(一定要把开裂的地方拍出来或者是对图片进行编辑,标注出来)
      2 第二,请你把材料的信息给全: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什么牌号?(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牌号的材料,其性能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3 告诉大家你这个配件的用途或者使用此配件的参数条件,这样大家才能替您分析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料,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告诉你,去吧,用PA6或者什么替代就行的。
另外:
      肯定一下别人的回复:G30,表示该材料是用30%玻璃纤维改性增强的。(一般采用短纤,同时采用偶联剤活化)
      如果您的问题解决了,也请您与大家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案,这样,也可以让初学者累积一定的经验。

楼主:
这三张就是产品照片!
另外材料的生产厂家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直接从注塑厂家拿的成品,至于材料的牌号则我们图纸上要求是PC(G30%).
因为是眼科医疗器械上的部件,所以使用场所为一般的医院和眼镜店内,这个部件是仪器操作者经常会用手进行推拉的一块挡板.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种材料是ABS(GM20%)  ST-GRAY
不知道其中的GM20%和ST-GRAY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