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辊上涂覆环氧树脂---请教

楼主(2009-10-09):
在直径150mm的钢辊上涂覆一层0.3mm的环氧树脂,环氧树脂配方的粘度较高,接近100000mPa.s
+ j0 Y/ k: V# \8 g6 c试过喷涂机,但由于粘度太大不易雾化效果不好放弃了,现在用刮刀刮,不均匀,最厚和最薄的地方差0.2mm左右,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设备,指导指导

网友(2012-07-17):
您好。刮倒涂布一定要保证刮刀和背辊的平行度,还有刮刀的直线度。对跳动量也要求高。用千分表打一下跳动看看,考虑是安装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