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联轴器选择及图

楼主(2009-10-09):
梅花联轴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直爪型的,另一种是曲面(内凹)爪型的零间隙联轴器。传统的直爪型梅花联轴器不适合用在精度很高的伺服传动应用中。零间隙爪型梅花联轴器是在直爪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不同的是其设计能适合伺服系统的应用,常用于联接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杆。曲面是为了减少弹性梅花间隔体的变形和限制高速运转时向心力对它的影响。零间隙爪型联轴器由两个金属轴套(通常采用铝合金材质,也可以提供不锈钢材质)和一个梅花弹性间隔体结合而成。梅花弹性间隔体有多个叶片分支,像滑块联轴器一样,它也是通过压挤来使梅花弹性间隔体和两边的轴套吻合,并以此保证了其零间隙性能。与滑块联轴器不同的是,梅花联轴器是通过压挤传动的而滑块联轴器是通过剪力传动的。在使用零间隙爪型联轴器时,使用者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生产商给出的弹性元件的最大承受能力(保证零间隙的前提下),否则梅花弹性间隔体将会被压扁变形失去弹性,预加负荷消失,导致失去零间隙的性能,还可能在发生严重的问题后使用者才会发现。
梅花联轴器具有很好的平衡性能和适用于高转速应用(最高转速可达30000转/分钟),但不能处理很大的偏差,尤其是轴向偏差。较大的偏心和偏角会产生比其他伺服联轴器大的轴承负荷。另一个值的关注的问题是梅花联轴器的失效问题。一旦梅花弹性间隔体损坏或失效,扭矩传递并不会中断,同时两轴套的金属爪啮合在一起继续传递扭矩,这很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问题。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梅花弹性间隔体材料是本联轴器的一大优势,广州钜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可提供各种弹性材料的梅花间隔体,不同的硬度和温度承受力,让客户选择合适的材料满足实际应用的性能标准。

网友A:
我们也做这个的

网友B(2009-12-02):
梅花联轴器被一个德国人发明的,1954年就已经批量生产了。后期的弹性体受压的联轴器基本上都是它的变体。

网友(2012-06-17):
最近也在搞这个,领导叫我设计,没做过现在一头污水啊,大侠能发点图给我吗?拜谢QQ1292397912!

网友(2015-03-06):
我们也是在美国这个产品做的最好的厂家之一

网友(2020-04-03):
梅花联轴器上下两部分在旋转过程中会不会突然分开

网友:
大侠, 您好, 梅花联轴器,现在45号钢的半联轴器不调质吗?又相关的国家标准吗?我听说以前是要调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做这个的

大侠, 您好, 梅花联轴器,现在45号钢的半联轴器不调质吗?又相关的国家标准吗?我听说以前是要调质的。

网友(2023-08-07):
生产这个多年了,终于找到了组织。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B:
梅花联轴器被一个德国人发明的,1954年就已经批量生产了。后期的弹性体受压的联轴器基本上都是它的变体。

行内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 您好, 梅花联轴器,现在45号钢的半联轴器不调质吗?又相关的国家标准吗?我听说以前是要调质的。

1、一般情况都不需要调质。
2、重点在中间弹性体。
3、联轴器的本体使用钢是取材方便,如果批量大的使用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