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底孔深度比丝深要深多少?

楼主(2009-10-09):
请问攻丝底孔深度比丝深要深多少,比如:M10丝深20,底孔深应是多少呢?

网友:
底孔深度L=螺纹的有效长度L+0.7×螺纹大径D

网友:
M5以下深3,
M5~M10深5,
M10~20深10。

原则上深度比丝攻的导向长两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一般M16以下,10就够用了,具体看你丝锥了,是螺旋丝锥还是普通丝锥。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深度=导向部分长度+容屑空间长度

楼主:
底孔深度L=螺纹的有效长度L+0.7×螺纹大径D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也查到过这个公式,不过0.7D是不是偏大一点?

网友:
机械手册上都有规定,查查去吧

楼主:
查过了,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包括不同材料的螺栓拧入深度都有,很详细,看来以后有什么问题先查手册。
另外通过对手册数据分析,符合公式“底孔深度L=螺纹的有效长度L+0.7×螺纹大径D
”,只是0.7xD小数部分要入为整数。

网友:
实际加工中1-1.5也可以做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