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效蒸馏水机的工艺及原理

楼主(2009-10-09):
求教多效蒸馏水机的工艺及原理,

网友:
多效蒸馏水机
概述
  注射用水制备系统是GMP关键系统。多效蒸馏水机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注射用水制备系统的关键设备。华通公司的多效蒸馏水机采用高温高压操作,确保稳定生产无热原注射用水。多效蒸馏水机所生产的蒸馏水,完全满足现行美国药典、欧洲药典、日本药典和中国药典中关于注射用水的要求。多效蒸馏水机是华通公司最具实力的产品,我们的目标就是设计和制造中国最好的蒸馏水机。
技术特点
结构材质:与蒸馏水、二次纯蒸汽接触的压力容器体、管道采用316L,密封材料使用PTFE。其他材料包括机架采用304材质。
三级分离装置:进入设备的原料水经过降液膜蒸发、重力分离、特殊分离装置三级分离。
电化学抛光:不锈钢表面电化学抛光,保证生产注射用水的品质,提高设备使用年限。
双管板设计:外置预热器、冷凝器和第一效蒸发器均为双管板设计,符合cGMP的要求,有效消除低卫生级别介质污染系统的可能性。
换热管采用优质无缝管:无缝管具有更好的强度和耐用性,保证在加工、焊接、胀接及运行时的热胀冷缩过程中保持完好状态,确保避免任何工业蒸汽、原料水和冷却水泄漏进入洁净的蒸馏水、二次蒸汽侧。
三维弯管:在管路上尽可能采用不锈钢管直接拉伸弯管,避免焊接。
使用自动焊接:管路与零件的连接,尽可能使用自动氩气保护轨迹焊接,保证焊接质量。
隔热:蒸发器和预热器均采用无氯、无石棉的矿物棉隔热层,并包以不锈钢包层。
仅需经济的料水预处理:无需昂贵的纯化水设备,原料水只需电导率小于5μS/cm的去离子水或反渗透水即可。
经济节能:多效蒸馏水机由于二次蒸汽在各效中逐级利用,因此对工业蒸汽的利用率很高,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随着蒸发器效数的增多,这种节能的效果更加明显。同时冷却水的用量也随效数的增加大幅减少。
控制系统:采用PLC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客户不同的控制要求。从最基本的蒸馏水品质判断和分配,到更高级的如各介质连续调节、与存储系统联动、分级密码控制甚至到蒸发量变化的控制,可以说细致入微。
无纸记录:采用无纸记录方式,真实记载生产情况。
整机性能工厂测试:在整机测试车间,按照确定的程序,模拟实际工作环境,进行整机测试

MS-T系列蒸馏水机工作原理
  MS-T系列多效蒸馏水机的流程如下:原料水在一效预热器被工业蒸汽加热,进入以后各效预热器被二次蒸汽继续加热;到冷凝器被二次蒸汽、蒸馏水加热;然后在蒸发器顶部经分水装置,均匀地分布进入蒸发列管,在蒸发列管内形成薄膜状的水流;这些水流因为薄所以很快被蒸发,产生二次蒸汽;未被蒸发的原料水被输送到下一效,作为次效蒸发器的原料水,以后各效与此类似,未被蒸发的进入下一效,直到最后一效仍未被蒸发的,将作为凝结水排放;被蒸发的原料水,现在是二次蒸汽,继续在蒸发器中盘旋上升,经中上部特殊分离装置处,进入纯蒸汽管路,作为次效的热源;二次蒸汽在次效被吸收热量后凝结成蒸馏水;各效过程与此相似,各效的蒸馏水和末效的二次蒸汽被冷凝器收集,并经过与冷却水、原料水换热,冷却成为蒸馏水;经过电导率的在线检测,合格的蒸馏水作为注射用水输出,不合格的蒸馏水将被排放。
  原料水转化成的二次蒸汽是洁净蒸汽,它经过三次分离作用:在最初进入蒸发器后,沿列管向下流动,同时蒸发,这是第一次分离;被蒸发的原料水(二次蒸汽)在蒸发器的下端180度折返,杂质在重力作用下,被分离到下部,这是第二次分离;被蒸发的原料水,即二次蒸汽,继续在蒸发器中盘旋上升,到中上部特殊分离装置处,进行第三次分离。冷却水只在冷凝器通过,对各效产生的蒸馏水和末效的二次蒸汽进行降温。工业蒸汽在第一效的蒸发器和预热器对原料水进行加热,热量被吸收后成为凝结水排出机外。在冷凝器中,有一种不能凝结成水的一部分气体,被称作不凝性气体,此部分气体将由安装在冷凝器上部的排出装置去除。根据机型的不同,在各效蒸发器上也可能设有不凝气体连续排放装置。
工业蒸汽
凝结水排放
浓缩水排放
冷却水出
蒸馏水
冷却水入
原料水入
不凝气体排放

MS-S系列蒸馏水机工作原理
  MS-S系列多效蒸馏水机的流程如下:原料水在一效预热器被工业蒸汽凝结水加热,进入以后各效预热器被二次蒸汽的凝结水(蒸馏水)加热;到冷凝器被二次蒸汽、蒸馏水加热;然后在蒸发器顶部经分水装置,均匀地分布进入蒸发列管,在蒸发列管内形成薄膜状的水流;这些水流因为薄所以很快被蒸发,产生二次蒸汽;未被蒸发的原料水被输送到下一效,作为次效蒸发器的原料水,以后各效与此类似,未被蒸发的进入下一效,直到最后一效仍未被蒸发的,将作为凝结水排放;被蒸发的原料水,现在是二次蒸汽,继续在蒸发器中盘旋上升,经中上部特殊分离装置处,进入纯蒸汽管路,作为次效的热源;二次蒸汽在次效被吸收热量后凝结成蒸馏水;各效过程与此相似,各效的蒸馏水和末效的二次蒸汽被冷凝器收集,并经过与冷却水、原料水换热,冷却成为蒸馏水;经过电导率的在线检测,合格的蒸馏水作为注射用水输出,不合格的蒸馏水将被排放。
  原料水转化成的二次蒸汽是洁净蒸汽,它经过三次分离作用:在最初进入蒸发器后,沿列管向下流动,同时蒸发,这是第一次分离;被蒸发的原料水(二次蒸汽)在蒸发器的下端180度折返,杂质在重力作用下,被分离到下部,这是第二次分离;被蒸发的原料水,即二次蒸汽,继续在蒸发器中盘旋上升,到中分离装置处,进行第三次分离。
  冷却水只在冷凝器通过,对各效产生的蒸馏水和末效的二次蒸汽进行降温。工业蒸汽在第一效的蒸发器对原料水进行加热,其凝结水在第一效的预热器对原料水加热,热量被吸收后成为凝结水排出机外。在冷凝器中,有一种不能凝结成水的一部分气体,被称作不凝性气体,此部分气体将由安装在冷凝器上部的排出装置去除。根据机型的不同,在各效蒸发器上也可能设有此种不凝气体连续排放装置。
 工业蒸汽
凝洁水排放
浓缩水排放
冷却水出口
蒸馏水
冷却水入口
原料水入口
不凝气体排放

S系列与T系列的区别
  分离装置形式不同:S系列采用的分离形式略为简单,T系列采用的是华通公司专有的分离形式。
  产品规格型号范围不同:T型在大机型时有更良好的表现,详见产品选型表
  用于预热器的加热热源不同,S系列使用的是水提供热源,T系列使用的是蒸汽提供热源。
MS-T系列多效蒸馏水机选型表
型 号 产量 ( kg/h )
工作压力 ( 0.3MPa ) 工作压力 ( 0.6MPa )
3效 4效 5效 6效 3效 4效 5效 6效
MS100 T 100 100 - - 150 150 - -
MS300 T 300 300 - - 350 350 - -
MS500 T - 500 500 - - 750 750 -
MS750 T - 750 750 - - 1125 1125 -
MS1000 T - - 1000 1000 - - 1500 1500
MS1500 T - - 1500 1500 - - 2250 2250
MS2000 T - - 2000 2000 - - 3000 3000
MS3000 T - - 3000 3000 - - 4500 4500
MS4000 T - - - 4000 - - - 6000
MS5000 T - - - 5000 - - - 7500
MS6000 T - - - 6000 - - - 9000

MS-S系列多效蒸馏水机选型表
型 号 产量( kg/h )
工作压力 ( 0.3MPa )
3效 4效 5效 6效
MS100 S 100 100 - -
MS300 S 300 300 - -
MS500 S - 500 500 -
MS750 S - 750 750 -
MS1000 S - - 1000 -
MS1500 S - - 1500 1500
MS2000 S - - 2000 2000
MS3000 S - - 3000 3000

网友(2009-12-15):
我觉得选升膜式的好

网友:
其实具体升膜还是降膜都要考虑物料的特性和蒸发温度等等,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2010-01-18):
呵呵,是吗?我个人觉得降模式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