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面的中间电压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0-09):
变频器里面的中间电压起什么作用?请高手帮忙解析一下。
上两个星期厂里面的一个电机烧坏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电机,新电机和旧电机不一样的。旧的电机是0.75KW的减速电机,新的是1.5KW,变频器是1.5KW的。该设备使用时是低频率运行,一般在13~16HZ。按正常的使用,一般低频率运行要选择比电机大一级的变频器,但我这就没有买回来。由于开始是其他人换的,没有改变频器的参数。在按照0.75KW电机的参数没有做任何的更改的时候直接换上新电机,电机可以运转,但出现开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小时就自动停车现象(没有注意点停车时的报警代码)。 后来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全部的电机参数,结果启动运行时,电机居然带不动负载,频率一直调到30以上才能带动。后来我把“中间电压”这个参数稍稍改大了一点,结果便可以在低频率的时候就可以带动负载了,但是如果“中间电压”这个参数低了或者高了,依然还是出现自然停车现象。经过几次尝试,我设定了一个值,结果一直运行一个多星期了,现在还没有出现自动停机现象。 但是在这里的其中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就是这样会不会对电机有伤害,请各设备维修专家指点迷津! 无尽感激!

网友:
旧电机是减速电机,说明负载端转速低,力矩比较大,俺原来减速电机的速比计算一下,就可以算出负载力矩,你换了1.5kW的电机,是不是没有加减速机,是的话电机轴输出力矩可能带不动负载,或者再负载的临界值,所以出现了经常停机的现象,变频器的故障代码很可能是过载,你记下来,查一查变频器的手册,就可以证实。原来减速电机的速比如果大于2,我的猜测就没错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两个都是减速电机来的,而且减速比是一样的,只是功率换了大的电机而已。
我也想看故障代码,但是据操作工反映停机时没有看到有什么代码。所以我也很郁闷!
现实我就是把“中间电压”这个参数调了一下,电机就可以从新运作了,而且现在已经时隔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网友:
变频器里面的中间电压应该是压频曲线的一个中间点,这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有的。不知你所用的变频器是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