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的刀柄和JT50刀柄一样吗?

楼主(2009-10-09):
我要买个JT50刀柄,供应商报给我SK50,说和JT50是一样的 我比较犹豫,请教一下是否一样?
二者在加工中心上能通用吗?

网友:
可以通用的,都是din69871的标准

楼主:
二者机械手夹持部位的直径(D4)是不是不同?

网友:
可以通用
; y3 R! V) ]0 w* Q9 A德国标准DIN 69871简称DV或者DIN或者SK,我国的JIS标准实际就是德国的DIN69871标准

网友:
东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标注方法不同而已

楼主:
那DIN69871-A和DIN69871-SK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把两种刀柄的图纸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12-11-18):
JT50 刀柄供应商   欢迎咨询

网友(2022-03-26):
对比一下两种刀柄尺寸就知道是否通用